神舟UI43R EC是什么规格?

楼主(2016-01-09):
我的一台UI43R主板,不开机,发出去维修。没有修好退回来,发现主板上EC是IT8518E ,
上是IT8502E 。查了一些资料发现这两片待机时钟不一样,能互换吗?我换了2片IT8518E,还是不行,请大神指导一下。正确的EC型号,
不开机

网友:
你换一个8502试下 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有电感部位的电压我都修好了。就剩下BIOS跟EC的问题了。我有点不敢相信,别人专业作维修的就算换芯片,也不会换一个错的。我就想确认一下。正常能用的EC的是什么规格。

网友:
可能是给你修得觉得 8518跟 8502可以互换吧 你就换个8502试下不就行了

网友:
查看IT的PDF是否一样

网友:
嗯,定了8502,换好了再,汇报结果

网友:
不能代换,我今天就以为也是可以,一插电电流马上跑到0.8A,结果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