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显示器 HP LE1901wl 插电指示灯不亮,按开关无反应

楼主(2016-01-09):
显示器 HP LE1901wl
屏 MT190AW02 V.4
电源板 LD7575PS方案 491A013P1400R
驱动板 492111300100R
MCU U108 25L2026E U106 FM24C16A

       插电指示灯不亮,按开关无反应,第一时间反应是电源板部分坏,折机一看再一量,果然5V和12V输出都没有。自然就没有后面的驱动板驱动按键板的操作动作,心里大喜,我最喜欢修这种完全无电的机机了,最烦就是碰到各种用着一段时间正常再后来无显或白屏或花屏的,且还是无规律,有时用上一整天没事,第二天又出事的,关机过一会又可以用的,你叫我如何去修。碰到这些机啊我只有叫用户拿回去用着,等它死到地再说。
      拆机发现有一处地方的电阻烧毁,还好色环还可以看到,R852 红黑银金白

       度娘一下知道阻值是0.2欧姆,跑了下电路知道0.2欧姆是符合电路设计的,在大多数的电源板上这个地方是直连的,证明HP不愧是大品牌,做的保护挺好的,在电流过大时可以牺牲便宜的电阻保护后面的贵重元件不受损坏。一时间我找不到大功率的0.2欧姆电阻就直连算了,方案是可行的。先给大家看下LD7575PS芯片的应用电路,电路虽不是本机的,但作参考是绰绰有余。

       先不急着上电,测量下大功率N-MOS管是否击穿和各输出有无短路,大功率N-MOS管2764AI 单N-MOS 9A 600V果然是全部脚短路,后级输出5V和12V对地打值二极体值没问题。

       这管拆下,先不急着换上新的,留空,先测下LD7575小板上的各脚情况如何,发现芯片5脚出来连接到N管G极的电阻丝印是30X=20欧姆,(按照参考图纸的显示是10欧姆符合正常范围),拆下来测量为几十K了,证明已经坏了,换上一个10欧姆的上去。

       这个时候可以上电测量一下LD7575PS芯片各脚位的电压情况(因为功率N管没装,所以不用担心再次烧东西),数值都在可接受的范围,这下可以放心的装上N管了。找了个20N60换上(20A 600V 大材小用了,我准备订些小电流点的回来节约成本),装好N管后上电前先把交流电输入的保险拆掉,串上一个灯泡(我用的是60瓦灯泡),插电灯泡是一闪就灭,证明电路已经没有大短路问题了,顺便带灯情况下测量下5V和12V输出,都有了且正常,可以安心的拆下电灯泡装上保险上电。显示屏亮了,信号输入也有显示了,此机修复。
       LED灯管是采用8组灯珠的方式,平时见多的都是4组,HP不错,给个赞!电压情况如下图LED恒流电路

       修复后在备份MCU的过程中有个小插曲,讲一下,在备份MCU的时候把U108 25L2026E 搞坏了,再上电的时候指示灯不亮了,按开关也没反应,急死了,拆下U108 25L2026E放到编程器上,1脚读取错误,本来准备订256K的贮存芯片了,后来试试用拆机比较多的1M芯片刷上去,成功了,以后懂得用大容量的代换小容量的了。真开心!

提取的MCU:为了节省下载分,请大家先不要急着下载,等以后修到了再下也不迟。
HP LE1901wl 屏 MT190AW02 V.4 驱动板 492111300100R

网友A:
这个机器通病,不通电,开关管短路和限流电阻开路,也有保险开路和桥堆短路的

网友B:
这个维修这么熟练思路清晰真是佩服啊

网友C:
30X=20欧姆   这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D:
楼主修显示器   那是相当的小心啦  看来以经没少被电过吧

网友:
呵呵,楼主的技术刚刚的

网友:
必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通病,不通电,开关管短路和限流电阻开路,也有保险开路和桥堆短路的

这个机器我修得不多,不知道原来是通病,赫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维修这么熟练思路清晰真是佩服啊

过奖了,谢谢您的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X=20欧姆   这是怎么计算的?

哈哈,你还不知道用迅维的神器,饼哥会怪你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显示器   那是相当的小心啦  看来以经没少被电过吧

安总好,是被电过的,整条手麻了好一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安总好,是被电过的,整条手麻了好一会!

果然是有故事的人

网友:
理论分析得真好

网友:
修220V这的问题就怕,。。。。炸机,,都炸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