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52 开机掉电

楼主(2016-01-09):
机器开机五分钟掉电 BIOS 显卡南桥 北桥都干了 求大神教怎么修 求给思路
显卡
掉电

网友:
去掉开关、掉电后能马上再开吗?排查一下温度温控。示波器对比时序来分析掉电原因。

网友:
PG EC 南北桥 BIOS

网友:
是不是温度的问题了

网友:
查下温控电路

网友:
鲁大师测下温度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刚好我手里也有一台

网友:
mebios ,还有供电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