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的苹果A1370,电池坏会导致不触发 吗?

楼主(2016-01-09):
10年的苹果A1370,电池坏会导致不触发 吗?
10年的苹果A1370不触发,拆机发现电池鼓个好大的包,应该是已经报废了,拔下电池还是不触发。

网友:
换电池试下啊

网友:
不上电池也可以开机吧

网友:
确实不是电池的问题,查出来问题了,键盘坏了

网友:
苹果是有好多机子不上电池不触发的,有人能总结一下吗

网友:
拿下电池应该可以开机的,否则只能按不开机维修。

网友:
苹果确实有很多型号的机器是不装电池就不开机的,但是也没有人系统给总结出来

网友:
不会,不装电池自动触发的

网友:
拔下电池,自动触发。

网友:
有的不上电池会导致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