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 p43 节能 换MOS管后 ,关不了机

楼主(2016-01-09):
买了3块梅捷 p43 节能,2块出现烧mos ,短路cpu供电, 查了一下是一组mos烧掉了,取另一块同型号主板的mos管 ,型号稍微不同 , 换上后,能点亮进系统 ,但是关机后,无法断电 ,cpu 风扇 都还在转动。请问一下还有换什么吗

网友:
关机后  除了待机电压   看看还有哪个电压存在的  修没  就好了

网友:
按照时序倒退修,CPU供电-总线-桥供电-内存供电,,看那个存在,看看芯片的en信号三极管,这个管子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关机后把主板上的电压都量一下看有那个电压没有关掉

网友:
英特尔桥板查sLPs3信号电平关掉了没有,先换个sIO试下

网友:
貌似很复杂 ,看来菜鸟不好修复了,有空研究 ,谢谢各位大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