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012TX 如何从硬件上停用集显

楼主(2016-01-09):
HP G4-1012TX 板号 DAOR12MB6E0 R12 故障:进系统后黑屏 禁用集显后 能正常显示 如何能从硬件上禁用集成显卡

看了论坛里的贴子 HM5X的双显卡切换电路原理详细分析 上面提到

分析第二代显卡切换技术的电路控制信号,主要有三个:
1、DGPU_PWR_EN#--用来控制独立显卡的供电
2、dGPU_SELECT#--控制视频信号输出方面的转换
3、dGPU_PWM_SELECT#--控制背光亮度调节信号的转换。

我在图纸中找了一阵  DGPU_PWR_EN#-- 也没 找到 是不是换了名字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坏了吧 客户不想换显卡

网友A:
直接去掉供电看看

网友B:
集成显卡在CPU内部,换个U看看到底是不是集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成显卡在CPU内部,换个U看看到底是不是集显问题。

换过CUP 仍然不行

网友:
那有可能不是集显的问题。

网友C:
去掉光供电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去掉供电看看

找了一下CPU附近的几个电感  +VCCSA +3VS5 +VCC_CORE 有这几个信号 哪个是给集显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掉光供电不可以吗

刚开机能亮机 不太清楚是哪路供电 担心把故障搞大了

网友:
大虾!!!求救,我遇上同样问题了,也是HP G4-1012T笔记本,显卡不能驱动,只有禁用集显,才可以开机!怎么解决的,求 救!!!!!!
重装系统不管用!!!在HP官网下显卡驱动不管用!!!
总之集显不启用的话,独显用不了。
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