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dell显示器24寸的调试分辨率就黑屏,有谁遇到过

楼主(2016-01-09):
今天接到一个显示器,接上主机正常用,没问题,就是调试分辨率不管调高或者调试低,黑屏之后都缓不过来,不知道是驱动板坏了,还是BIOS程序,

网友:
刷个程序试下

网友:
这个可以刷个程序试下

网友:
先刷程序    不行就是驱动板了

网友A:
驱动板好贵啊,先刷个程序吧,客户是hdmi口,我换vga口能正常共组吗

网友:
有可能是程序坏了

网友:
驱动板 坏了,  不会修的话就赶紧换板, AOC 三星, 都有这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好贵啊,先刷个程序吧,客户是hdmi口,我换vga口能正常共组吗

可以的  有的功能没有了  看别人同意不同意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屏试试看,是什么故障

网友:
黑屏的情况下换个接口试试

网友(2016-02-09):
修好没,是不是刷的BIOS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