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e8620e

楼主(2016-01-09):
问下io芯片,ite8620ebxa版本和bxs版,通用吗,主板上是bxs,定义一样吗

网友:
应该可以通用  大型号一样就可以尝试替换

网友:
型号一样一般是能通用的,版本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A:
联阳sIo除给技嘉主板定制,其它厂商板上芯片可以替代用

网友:
应该能通用,不放心的话看看引脚定义是否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阳sIo除给技嘉主板定制,其它厂商板上芯片可以替代用

就是技嘉的

网友:
能用的,如查有疑问可查个数据手册查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