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机安装的方法

楼主(2016-01-09):
摄像机安装的方法

  摄像机的使用很简单,通常只要正确安装镜头、连通信号电缆,接通电源即可工作。但在实际使用中,如果不能正确地安装镜头并调整摄像机及镜头的状态,则可能达不到预期使用效果。应注意镜头与摄像机的接口,是C型接口还是CS型接口(这一点要切记,否则用C型镜头直接往CS接口摄像机上旋入时极有可能损坏摄像机的CCD芯片)。

  安装镜头时,首先去掉摄像机及镜头的保护盖,然后将镜头轻轻旋入摄像机的镜头接口并使之到位。对于自动光圈镜头,还应将镜头的控制线连接到摄像机的自动光圈接口上,对于电动两可变镜头或三可变镜头,只要旋转镜头到位,则暂时不需校正其平衡状态(只有在后焦聚调整完毕后才需要最后校正其平衡状态)。

  调整镜头光圈与对焦,关闭摄像机上电子快门及逆光补偿等开关,将摄像机对准欲监视的场景,调整镜头的光圈与对焦环,使监视器上的图像最佳。如果是在光照度变化比较大的场合使用摄像机,最好配接自动光圈镜头并作摄像机的电子快门开关置于OFF。如果选用了手动光圈则应将摄像机的电子快门开关置于ON,并在应用现场最为明亮(环境光照度最大)时,将镜头光圈尽可能开大并仍使图像为最佳(不能使图像过于发白而过载),镜头即调整完毕。装好防护罩并上好支架即可。

  在以上调整过程中,若不注意在光线明亮时将镜头的光圈尽可能开大,而是关得比较小,则摄像机的电子快门会自动调在低速上,因此仍可以在监视器上形成较好的图像;但当光线变暗时,由于镜头的光圈比较小,而电子快门也已经处于最慢(1/50s)了,此时的成像就可能是昏暗一片了。

摄像机的安装方法讲解:

  第一步:

  拿出支架,准备好工具和零件:涨塞、螺丝、改锥、小锤、电钻等必要工具;按事先确定的安装位置,检查好涨塞和自攻螺丝的大小型号,试一试支架螺丝和摄像机底座的螺口是否合适,预埋的管线接口是否处理好,测试电缆是否畅通,就绪后进入安装程序。

  第二步:

  拿出摄像机和镜头,按照事先确定的摄像机镜头型号和规格,仔细装上镜头(红外摄像机和一体式摄像机不需安装镜头),注意不要用手碰镜头和CCD(图中标注部分),确认固定牢固后,接通电源,连通主机或现场使用监视器、小型电视机等调整好光圈焦距。

  第三步:

  拿出支架、涨塞、螺丝、改锥、小锤、电钻等工具,按照事先确定的位置,装好支架。检查牢固后,将摄像机按照约定的方向装上;(确定安装支架前,再好先在安装的位置通电测试一下,以便得到更合理的监视效果)

  第四步:

  如果在室外或室内灰尘较多,需要安装摄像机护罩,在第二步后,直接从这里开始安装护罩。

  1、打开护罩上盖板和后挡板;

  2、抽出固定金属片,将摄像机固定好;

  3、将电源适配器装入护罩内;

  4、复位上盖板和后挡板,理顺电缆,固定好,装到支架上。

  第五步:

  把焊接好的视频电缆BNC插头插入视频电缆的插座内(用插头的两个缺口对准摄像机视频插座的两个固定柱,插入后顺时针旋转即可),确认固定牢固、接触良好。

  第六步:

  将电源适配器的电源输出插头插入监控摄像机的电源插口,并确认牢固度(注意摄像机的电源要求:一般普通枪式摄像机使用500-800mA12V电源,红外摄像机使用1000-2000mA12V电源,请参照产品说明选用适合的产品)。

第七步:

  把电缆的另一头按同样的方法接入控制主机或监视器(电视机)的视频输入端口,确保牢固、接触良好。(如果使用画面分割器、视频分配器等后端控制设备,请参照具体产品的接线方式进行)

  第八步:

  接通监控主机和摄像机电源,通过监视器调整摄像机角度到预定范围,并以并调整摄像机镜头的焦距和清晰度,进入录像设备和其他控制设备调整工序。

网友:
现在都是数字的头了, 模拟的都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