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主板不加电 求助。。。

楼主(2016-01-09):
联想l-ig41m主板不加电,客户说在家用着就停电了,来电的时候 机器就起不来了。插电的时候,我摸南桥(nh82801gb)烫手,我换一个南桥,现在南桥好了,待机电压正常,还是不加电,强行加电,所有电压都正常,怎么办 求助。。。

网友:
强制能开机,且有电压说明故障在开机相关电路,从开关针一路查下去。

网友:
记得有一次我是换第二个桥才好的

网友:
难道这个桥爱坏吗?我的也是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