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出奇迹,太相信理论误走弯路,联想B475E维修手记,值得反思

楼主(2016-01-09):
机型:联想B475E AMD集成
板号:LB475B MB 11312-1
故障:接电源 0.012A-0.019A-0.08A-0.000A,不触发

维修过程:
      此机是AMD E300 APU+FCH 218-0755113 单芯片,系统供电芯片是TPS51125C小20PIN,通电瞬间产生线性电压3D3V-AUX-S5  5V-PWR-2,3D3V-AUX-S5上拉EN1和EN2开启5V-S5 和3D3V-S5 ,如下图:

     刚开始通电上面四个电压都有,一秒不到待机电流从0.012A掉到0.000A,只有3D3V-AUX-S5这个线性电压外,5V线性5V-PWR-2 ,待机5V-S5/3V-S5全没有了,按开关无任何反应。
     AMD的芯片组FCH有两组待机,1D1V-S5 和3D3V-S5 ,如下图:

     1D1V-S5由PU4501 TPS51211 产生,由5V-S5作主供电,3V-5V-POK当开启信号,如下图:

     此时维修误入弯路,前面的条件没出来,后来1D1V-S5就不用考虑了,一直围绕5V线性和3V/5V-S5待机修,断开后级各路负载,更换相关元件,没有一点进展。
     这几天修完别的机器,再回头换个思路来修,断开3V-S5升压电容,5V-PWR-2 正常输出,取下BIOS芯片,3V-S5,5V-S5都正常输出,说明51125C周围电路没问题,U4501的开启与3V-5V-POK中间的元件没装,跑电路到EC NPCE885P 的63PIN,一直是低电平,说明这电压由EC开启,可能是后出的,那3V-S5/5V-S5也可能是瞬间输出,然后关闭,先刷了BIOS没效,想起修G475的时候,南桥坏会引起电流跳变一下后保护,查RTC也没异常,直接换了一个南桥,结果奇迹出现,按开关直接亮机,就这样好了,进系统关机后待机电流是0.007A,不掉到0.000A,重新断电再开,0.012A待机掉到0.000A,按开关开机正常。

个人小结:这机器是纬创的,理论上待机的时候 3D3V-S5 5V-S5 1D1V-S5 都是要先出来的,但B475是瞬间的,1D1V-S5是按开关后才出的,完全不按常规出牌,才误走弯路。

补充内容 (2016-1-10 10:58):
拆下BIOS,待机3V-S5 /5V-S5 /5V线XD有,说明是EC关了待机的5V线性,没找到这款机的电路图,怎么关闭的没有办法搞明白

 会员3295252元2023-1-7 11:39

网友:
楼主最后杀桥才解决的吧,给加分。

网友:
杀侨需要勇气啊。

网友:
应该给楼主来个精华。

网友A:
要试不给精华,就试我们的维修还有欠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试不给精华,就试我们的维修还有欠缺。

  大哥 你能把那俩错别字改了不 看着好着急啊

网友:
呵呵  错别字看着心疼

网友:
1.1S5确实理论上是待机时一直存在的     楼主这个例子  起到了一定的新维修思路的作用  特加精华  以示鼓励

网友: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理论上是对的,待机电压应该先出。可能是EC没有接收到南桥反馈信号而关闭待机电压。这个需要各位师傅探讨深究。

网友:
经验之谈。。记下先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也会跟你一样,在3 5V 那里徘徊……。

网友B:
1.1S5你这台是我第一个发现APU平台没有待机出电压的,太不按常理了,待机3V5V是不是出来一下也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S5你这台是我第一个发现APU平台没有待机出电压的,太不按常理了,待机3V5V是不是出来一下也关闭。。

是的,待机一直都没有1D1V-S5,触发后才有,3V-S5 5V-S5 5V-PWR-2线性电压是瞬间有一下就没有了,开关和EC都是用的3D3V-AUX-S5,一直有。

网友:
维修有风险,干桥需谨慎

网友C:
e420不也是瞬间吗。。
怎么叫理论误导你。。。
是你没跟上理论的变化吧。

网友:
纬创的图时序是这样标注,但实际电路很多都是通电瞬间出来几秒EC待机、桥的待机、读取BIOS配置脚位后关闭,然后按下开关EC再来开启。如E420、G480等等常见。

网友:
【迅维】到处都是大神的脚步,跟着你们很有方向。

网友:
各有各的好。。。虽换桥需要勇气,但是没理论啥都做不了!

网友:
都是大神啊,学习了

网友:
哎。。看了帖子默默赞一个,大神

网友:
痛在灵魂深处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还是月饼老师的发言,一语道破梦中人。这个精华试需要功底的。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好,值得借鉴,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我感觉是不是Rtc电池没电了   这个好像有通病

网友:
没有仔细看过那个先有。不个修好了就OK

网友:
修广达的多,对于纬创的还是AMD得研究的不多,看到这种情况,估计刚开始和楼主一样的 分析过程,考虑到换桥可能会晚点,加焊会的

网友:
这就是月饼老师讲的新的待机流程,桥待机供电和bios的供电是同一个电,待机时先出来一下,等EC读取完bios后,关闭,等待触发信号,再次开启,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
错了也没事啊主要是机器修好了呵呵

网友:
维修思路,,真的很重要,,,

网友:
实力杀桥 大神666

网友:
干桥还是需要谨慎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420不也是瞬间吗。。
怎么叫理论误导你。。。
是你没跟上理论的变化吧。

小日本的机还有0.001A,E420也有0.001A,这机直接0.000A,误断了

网友:
这个容易坏

网友:
有时候理论和实际还是有一些差别

网友:
很多机器都这样

网友:
我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向楼主学习,向大家学习,继续研究吧,不断学习新的理论知识

网友:
谢谢分析,记下来

网友:
实站经验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之前记得G475不开机换桥好的。原因是RTC电压被桥拉低了。

网友:
按寻常思维 确实要走段弯路

网友:
修好了就牛b,今天没分了

网友:
有的时候都是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心态去干桥的

网友:
走错路不怕,知道回头就行

网友:
不好说啊,1.1v如果由s5_on开启,3.3v桥待机也由s5_on开启转换而来,这就不好说了,而且这应该不是理论,桥待机电压谁说过待机时候就有的,有时候一按开关 开关马上发出开启去开启电压然后再给桥供电的也有很多,

网友:
做维修也如逆水行舟,天天都有新玩意出来

网友:
换桥好了 楼主厉害

网友:
高手 学习了呀呀呀呀

网友:
你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这是修死人了啊

网友:
这样的机器一般桥的问题多,因为单桥很容易坏

网友:
都是牛人啊,赞一个

网友:
修机大身啊、

网友:
收藏了,以后碰到一定注意。

网友:
经验就要学习。

网友:
不是误导你吧 有的机子是这样的

网友:
电流太低了,理论上也不会想到要干桥啊

网友:
楼主维修经验很强

网友:
这种 问题你先加热下桥试试吧 有可能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哦

网友:
只要换桥必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日本的机还有0.001A,E420也有0.001A,这机直接0.000A,误断了

据说现在流行5位电源。你值得拥有~

网友:
有时维修三板斧还是很有用的哈哈

网友:
这机器 头疼问题多

网友:
李师傅修机器还是那么牛

网友:
怎么才能有效的辨别哪个是持续哪个是瞬间

网友:
"取下BIOS芯片,3V-S5,5V-S5都正常输出,说明51125C周围电路没问题,"这是一个判断待机是否正常的好方法,以后要好好利用!

网友:
主要是没图纸,维修思路错误

网友:
确实有些出来一会会关闭待机 以后注意下

网友:
实践出真理,经验很重要

网友:
这个桥不好做,在主板的中间,弄不好主板会变形哦

网友:
这个桥容易变形的

网友:
新手看不太懂学习中

网友:
这个可以收藏

网友:
厉害,这么顺利,功夫深啊

网友:
加分。欣赏收藏

网友:
现在很多新机器都是先瞬间开启一次待机,然后又关闭

网友:
这技术也是没谁了  我肯定是不能修的啦

网友:
我想看啊看 是什么u

网友:
理论落伍啦。。。不过手工不错 干桥也要勇气滴。

网友:
那正常待机的时候3、5V有没有一直在的呢?

网友:
楼主讲解的 很详细 多谢分享

网友:
遇到过一台这样的机器,也是换桥好的、

网友:
看到各位的贴纸。明白了是瞬间的电压没有满足才导致掉电的,居然还要先瞬间检测下电压,这设计师这么有头脑呢!

网友:
楼主这个帖子引来那么多大神,这波不亏

网友:
楼主不错。这台机子修的很细心

网友:
更换了南桥啊。楼主收了多少大洋?

网友:
不是吧,LZ,我今天走了弯路

网友:
纠正一下,3D3V_S5和5V_S5 由PIN18 3v_5v_en开启的,也就是S5_ENABLE,仔细看下图纸

网友:
太牛B了,这样也搞好

网友:
学习了,维修不能太老套啊,特别是现在的机器啥问题都可能出现

网友:
思路不错 ,向你学习啊b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3V 5V 电压出来过只是被拉低了 应该用示波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