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难杂症的主板

楼主(2016-01-09):
铭瑄主板,型号是ms-h61xl ,顾客说开不了机,我就开始拿个CPU然后上电,插个喇叭,又报内存警,之后我又插上内存,咦。。。有显示的,他又没有拿来CPU和内存,很难判断是不是他的CPU和内存问题,之后我关机,屏幕的灭掉了,风扇还在转,,这里我也不知道在哪里下手了,路过的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关机风扇还在转的   有S0电压还存在   测一下各大电感看哪个有电压   就修哪个  修完就好

网友:
先不管客户的CPU  内存是否有问题    主板关机关不死  主板就不正常   不过H61之后的CPU坏的多   要和对方说清楚
否则  主板修好了   人家CPU也有问题    你根本就说不清楚

网友:
关机风扇还转查主板供电看有那个电压没关掉,找到没关掉的电压查这个电压的开启是由谁控制的

网友:
查sLps3信号电平拉低为ov沒,沿此信号查它控制的M0s管电压关电沒有

网友A:
关机不断电,这个常遇到的,

网友:
逐个测试没有关掉的电压,然后看看这个电压的开启是由谁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机不断电,这个常遇到的,

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