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帮忙,我显卡进入系统有点花屏

楼主(2016-01-09):
我的显卡进入系统有一点花屏,进入后正常显示,中间部位有几道数条阴影错乱的,我是新手,帮忙,谢谢了
显卡

网友:
还有就是装不上驱动

网友:
接外屏看看,什么驱动?

网友:
显卡的核心GPU坏了吧

网友:
樓上真神人~連型號都不知道直接斷言GPU壞了~
小弟深感佩服

网友:
却认你的驱动正不正确,系统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GPU空焊了

网友:
查下显存芯片对地值,是否有空焊,

网友:
我上图吧 你们看看 驱动装不上 金手指打直 都正常
每个显存都 测试了 好的没有问题 我 吧显存拆下来 的花屏是数道非常强烈,装上就好了 但是 那个虚影还在 哪位大哥帮我看看

网友:
哪位哥哥 帮忙啊

网友:
隔空教學~真當我是神人阿~回歸正提~型號咧?有型號在去找測試程式吧~NVIDIA用 MATS那個的 AMD用MEMFA那個~

网友:
只能说个大概吧 测量供电 吧 在加焊试试

网友:
显卡驱动 系统 显存 GPU 慢慢排除

网友:
好多显卡问题 还没学习到等高手

网友:
感觉还是gpu空焊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集显内存,独显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