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41 D3求助 卡码45

楼主(2016-01-09):
跑码90———45 就卡住了 代表什么意思 没遇到过这个码
求助

网友:
不能光看代码的 看不懂代码的时候 就需要测量 供电 时钟复位 一步一步走 管它什么码

网友:
代码是参考不是全部正确

网友:
通过插内存与不插内存来判断此代码是在内存前还是内存后。

网友:
档45标准的內存通道自检不过,查到北桥的对地阻值,

网友:
光看代码有什么用还不如一步一步测试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