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MINI 不充电不联机。

楼主(2016-01-09):
        IPAD MINI 不充电不联机。按了开机键掉示插入电源。
        拆机测电池电压只有3。5V,强充电池,充了一再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在开了机器后开接电脑也是不充电,不联机。
       充电接口外观没有问题。把充电线接到平板,在USB口端打阻值,中间两条数据620 630多,供电线580欧。测主板上J5700 PPVBUS_CONN有4。8V,4。8V不确定是不是正常的,会不会低了,一定要5V。
      PPVBUS_CONN经第一个隔离管Q5700后输出也是4。8V,再到了第二个隔离管Q5701,Q5701不能导通。R5704的两端都是4。3V左右,正常应该为低电平才对。R5704接的是OVP_SW_EN_L,由U1300输出。
      U1300在接上电源和电池待机状态下,只有PPVBUS_PROT 4。8V。其它=PP1V8_S2R_TRISTAR/=PP3V0_S2R_TRISTAR/PP3V3_ACC_FET都没有电压。开机后=PP1V8_S2R_TRISTAR/=PP3V0_S2R_TRISTAR电压正常。PP3V3_ACC_FET还是没有电压。
      OVP_SW_EN_L要正确输出,是不是只要 PPVBUS_PROT 4。8V就可以了呢,还是要上面其它3个电压都正常了再输出?
      个人觉得是U1300坏了,第一次修IPAD 主板,没有板对比,也没有时充,不确定哪些电压先有。

网友:
天冷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IPAD MINI啊,还没修过

网友A:
电源ic坏了,这个换的换难度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ic坏了,这个换的换难度有点大

电池有点时,用电池能正常开机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