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 板号CIH61S1 VER:1.0 开机不显

楼主(2016-01-09):
联想一体机,开机电流0.88左右,各电压都有,就是没有CPU供电,三V五V待机有,但感觉5V电压有点低,4.96V .不知道这个电压正常不,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5V电压,4.96V .个电压正常。

网友:
一体机C440吧?5V电压=4.96V正常,不出U供电查U供电芯片条件试试。

网友:
拆下内存看看电流,那个电流开机直接到0.88 吗跳变吗。一体机的电流一般比笔记本的要大的。示波器抓抓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