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显示器 改通用高压问题!!

楼主(2016-01-09):
DELL 显示器  高压坏了    发现VIN 供电 是29V   平常都是12V--22v    有没有什么办法降到12左右  高手来解决下

网友:
好像很多高压板是超宽电压的,如果不是,用2a的小板压降一下就行了

网友:
楼主可以测试一下5v是不是变低了,如果低的话换光耦和431有惊喜

网友:
你是多大的屏啊,电压高点也有的呶

网友:
29V     有没有这么高啊   最高我就见过22V的

网友:
19寸显示器    5V正常

网友:
现在情况是暗屏  灯管不坏  把灯管点亮  可以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