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个废本,高兴了一半

楼主(2016-01-09):
G430没有PU1,应该是待机芯片吧,为什么有待机0.013,还能解发,0.4直接干到1.4,有时到1.8-1.9-2.1,最高到2.4,并且CPU,内存,显卡供电都正常了,内屏无反应,外屏虽然不显,但是显示器指示灯有反应了,黄灯变绿灯,闪了两次,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
只知道是进水了好长时间了,然后,我拆机,清理后,各大电感对地正常,插电源,有待机,兴奋了一下,一开机,触发了,电流蹦的那叫一个快啊,下拉蹿到1.5,我量了主要电压都正常,下了个图纸研究了半天,才发现在少个PU1,惊的小白开始怀疑人生,为什么电压会都有呢?

网友:
保护隔离MOS管应该有击穿的可能 你说PQ5 G级有电压 只能说明内部有击穿的可能 只是还没有完全击穿

网友A:
这个充电的ic少了不影响开机

网友B:
楼主技术真好,这么复杂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羽人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小自行车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wgopp520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1158376979 -2
提拉米苏102 -8 灌水太明显
tb35045526 -1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LIJUN911025 -10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句容诚信电脑 -10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仁宝的板子去了芯片应该是过不去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真好,这么复杂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哈哈 被扣分了吧。。。 现在装逼的多的很 看好帖子吧, 人家是没修好 你整个技术真好 真实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真好,这么复杂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你看问题了吗,人家是求助,你说他技术太好

网友:
pu1是充电芯片,不是待机的。

网友D:
这个芯片没有的确可以开机,,,看看显卡那边,过内存了没有

网友:
没有PU1和待机没有任何关系,仁宝的点火回路,没有PU1主供电是怎么上去的,等待高手解惑

网友:
PU1为充电芯片,应该被拆掉了。

网友E:
收个二手本,虽然不能充电,但应该不是料板,多少钱收的从哪,不是废品收购站吧!希望楼主能修成功。没有内置充电,可以外置充电,挺好,可惜我没有那么有运气。

网友F:
外围是不是被人为改造了电路。

网友:
运气吧,这个还真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电的ic少了不影响开机

不影响开机,那会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被扣分了吧。。。 现在装逼的多的很 看好帖子吧, 人家是没修好 你整个技术真好 真实醉了!

你是来看热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没有的确可以开机,,,看看显卡那边,过内存了没有

什么意思怎么看?万用表能看吗?内存1.8还有个1.5,显卡,CPU供电都 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收个二手本,虽然不能充电,但应该不是料板,多少钱收的从哪,不是废品收购站吧!希望楼主能修成功。没有内 ...

几十块,熟人拿过了,问我多少钱,先放这儿,我看看什么情况最高能出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外围是不是被人为改造了电路。

这个还真不知道,反正是在别的地方修过,充电芯片,COMS电池都没了,别的暂时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