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弯路的华硕P5G41C-M LX

楼主(2016-01-09):
今天朋友来,急忙着修好说去玩的 等下客户就要来拿了 先发帖子,上主角
故障:

这边给大家看看这主板,你们觉得这个总线电压有问题吗?

也就是要告诉大家注意的地方 ,我也是被经验害到了,总线电压1.2这个2.2是过高了吧?然后就死修总线,真的是经验害死人,以前没有修到过这个板子这个现象,这次碰到去搞搞发现怎么都不对 修不出来十分钟过去了还修不出来,才想起我原来有一片一模一样的主板对照一下,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原来这个总线这个主板设计2.2V是正常的,

这个板子真正的故障CPU供电0,这个才是真正的故障,开修,之前的电压都是正常的咯 我就不多说了,现在又朋友来华硕嘛 不是爱坏排阻822嘛杀IC边上的822 我一开始连测都不测了,就想换排阻偷懒,之前还怀疑内存槽底下的324运放边上的822以为它导致了总线高,换了不是还换了324还是一样的总线,就转到CPU去了最后还是乖乖的查条件,EN开启是0

打开点位看到CPU四针边上的三极管PQ5发现C级是0V无误,PQ5的B级链接着PQ4的C级(高电平)导致PQ5导通了拉低EN到地

画了个草图一目了然

结果就是:PQ4换一个就可以了

发帖目的:做维修有时候靠经验是不行的,有的懒偷不了,我之所以会发这个帖子是因为被它害到了走了点弯路,话说回来要不是朋友来应该也不会这么心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有事故障明明就很简单可是有时候就是被我们的经验给误导了,这是有好板子对比才知道总线2.2是正常的,哈哈,大家周末愉快,吃饭去了。。。有疑问可以回帖

补充内容 (2016-1-10 16:59):
关于大家说我侧错了地方,我发现问题了 确实像大师说的那样,我测到了上管的S级,抱歉抱歉我刚刚再拿起来看下是还有一个PQ145  大家见谅 小弟错了 新手别学我  抱歉抱歉

网友:
维修不能有半点偷懒,得不偿失,给楼主加分。

网友:
维修经验做好笔记分类整理好,用之前确认好故障板型号再来套用经验才行,

网友A:
总线供电为2.2v正常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B:
深深的怀疑   这总线电压2.2V是正常   ?   长这么大   总线电压都是等于或小于1.2   大声吼一句  哥们 脑袋打赌 你绝对是量错位置了   这板子总线电压绝对是1.2V

网友:
lz这还好  前几天修一块V星的h61主板 集显不显示  修了好久 才发现是bios问题   拷机时  用久了会黑一下  但马上又会亮  有时会反复黑亮  别提了

网友C:
总线电压2.2    不可能的事吧    从没听说过  也没看过

网友:
总线位置的测量可能不完全对

网友D:
你那管子画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总线供电为2.2v正常还是第一次听说

不可能的。2.2V是上管还有一个是下管1.2V才是总线电压。(不要误会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线电压2.2    不可能的事吧    从没听说过  也没看过

测的是上管2.2V下管才是1.2V总线。很多新手会走弯路。

网友:
是楼主测错地方了,还是真的2.2V

网友:
科技日渐益进。每天都有新技术,,,这还真不能偷懒   查资料去

网友F:
楼主测下总线的电压,2.2V肯定不对,U受不了!

网友G:
总线2.2V  最后开机显示后还是2.2吗 会不会到1.2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可能的。2.2V是上管还有一个是下管1.2V才是总线电压。(不要误会在里面)

你这个说法有可能   楼主可能测到上管D极去了

网友:
你的图是反着画的,我顺着画了一张。

网友:
关于总线电压,你测到的2.2V不是总线电压,总线电压是通过PQ145把你测到的2.2V降压面1.2V

网友H:
楼主不是先测 内存供电正常 在测CPU供电的吗?  不是按上电顺序修的?

网友:
技术不错。一般我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深深的怀疑   这总线电压2.2V是正常   ?   长这么大   总线电压都是等于或小于1.2   大声吼一句  哥们 脑 ...

总线电压一般是1.2V左右正常,这里2.2V推测是总线供电上管D级输入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不是先测 内存供电正常 在测CPU供电的吗?  不是按上电顺序修的?

正常测量顺序应该是内存-桥-总线-CPU,可能是楼主忽略了前面内存和桥单元主供电电压输出测量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总线2.2V  最后开机显示后还是2.2吗 会不会到1.2

开机显示应该是1.2V,如果是2,2V的话,CPU肯定会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管子画错了,。。

其实楼主是按照实物的脚位画的

网友I:
总线电压是1.2V,我现在就修着一片这垃圾板,不跑码,电压正常,复位一半

网友:
看来楼主是打死都不肯承认错误了   快点出来  投降输一半

网友:
直接拆掉 我都是不补三极管上去

网友:
   为啥有点位不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总线电压是1.2V,我现在就修着一片这垃圾板,不跑码,电压正常,复位一半

真的 我手上的这两片主板S级电压都是2.2确认无误,G的电压是5.4   D的电压是3.1,点位图看到的是确实是S应该1。2可是明明板子是亮的 而且使用正常 你这个复位一半是不是真的从这里下手?去内存槽底下有一个324  边上接一个822然后到总线的G 你先看看G的电压是多少 我真的确认无误是2.2两片好了都是2.2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说法有可能   楼主可能测到上管D极去了

我确认无误,确实无误,做了这么久维修D  S都认不清楚 那不至于的 我现在手上还有好板子 我等下发图以证清白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说法有可能   楼主可能测到上管D极去了

呃。。。真惭愧 我不是测到了D 而是测到了上管的S级  PQ144 还有一个下管PQ145,有的主板不是这么设计的 是只有一个管子 这个是有上下管的  哈哈 大师见笑了 我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真的 我手上的这两片主板S级电压都是2.2确认无误,G的电压是5.4   D的电压是3.1,点位图看到的是确实是S ...

ASUS不跑码复位就一半那样,不是你说的那地方是问题,那垃圾是IO问题,换IO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呃。。。真惭愧 我不是测到了D 而是测到了上管的S级  PQ144 还有一个下管PQ145,有的主板不是这么设计的  ...

上管S极也不能是2.2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上管S极也不能是2.2啊

好吧 我明天测实物图给你看看 你说的我侧错了上下管  这个真的是测错了  但是这个是有两个MOS的 上管的S确实是2.2我这里打开点位 ,确定这个是上管S级电压无误,上管的D级3.3V   G级5.4V    S级2.2给下管的D级,下管的D级再导通成1.2,这个我可以肯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好吧 我明天测实物图给你看看 你说的我侧错了上下管  这个真的是测错了  但是这个是有两个MOS的 上管的S ...

好吧     我也不说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     我也不说啥了

版主 我还有错么?你这样说下 我都不自信了都     再问一下版主哦 手上一个A1465  13年的 进水机 升压已经挂了  但是我发现冷机的时候 小绿灯不亮 加热待机 小绿灯就亮了 而且有时候还可以开机 只是没有背光,而且掉电,(没有背光这个是正常的,因为升压已经挂了)但是亮小绿灯的时候就是没有加热待机芯片的时候5V线性是不正常的 小弟修苹果修得少,拿来的时候屏排线接口那边已经烧断了  我不知道那个3  4脚的电压到低要多少V,版主能否指点一下 我把图纸放上来,能否百忙中指点一下小弟我   多谢版主了,这是图纸

网友K:
总线应该是采用2个场管  降压2次得到!

网友K:
EN     这个应该是通病       一般直接拆掉PQ5     !

网友:
引用 网友K:
EN     这个应该是通病       一般直接拆掉PQ5     !

我之前修这个型号的时候 都没有遇到不出U供电  都是有复位不跑码 换822解决的 这次突然这个 我也不管了 连点位一开始也不看了 直接就修  最后走了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K:
总线应该是采用2个场管  降压2次得到!

是的 因为有的板子 它设计的时候D是1.8左右 所以只设计了一个管子 这个是有两个 我没去多看 以为它总线2.2 害我死修2.2最后打开点位看了看是没有CPU  供电 还好 虽然错了 但是还是抓主了主要问题 修CPU供电

网友:
总线采用两个场管供电,而且还离了这么远,真很容易让人搞错。学习了!!!

网友:
这个总线供电由上下管提供。上管S极是2.2v,下管D极电压才是总线的电压。

网友:
很厲害的新手了~

网友L:
Intel的芯片组一直玩低功耗,总线供电为2.2v正常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M:
引用 网友I:
总线电压是1.2V,我现在就修着一片这垃圾板,不跑码,电压正常,复位一半

复位一半那么可能后面的东西短路拉低了,有图纸的就一个个排查凶手没图纸就呵呵了,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测下总线的电压,2.2V肯定不对,U受不了!

fsb总线不是在北桥里面的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说法有可能   楼主可能测到上管D极去了

同意啊,部分华硕g41的总线电压是经过两个管子转换的,在下管s极才是真正的输出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M:
同意啊,部分华硕g41的总线电压是经过两个管子转换的,在下管s极才是真正的输出电压

下管S极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复位一半那么可能后面的东西短路拉低了,有图纸的就一个个排查凶手没图纸就呵呵了,解决了吗

解决了  换IO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Intel的芯片组一直玩低功耗,总线供电为2.2v正常还是第一次听说

测错啦   上面有说了 测到上管去了  这华硕有设计两个管子 上下管都要导通  下管S  1.2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管S极输出电压???????

对啊华硕总线电压不是这样出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总线应该是采用2个场管  降压2次得到!

奇怪了,有谁能理解这样设计有什么好,下管S极又没通地

网友:
要说我  总线2.2   我也会怀疑总线

网友N:
这个上管的2.2V是输出到哪里的?如果只是为了给下管提供电压,那完全是多余啊,直接用一个管子输出1.2V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上管的2.2V是输出到哪里的?如果只是为了给下管提供电压,那完全是多余啊,直接用一个管子输出1.2V就可 ...

华硕的P5G41以后你都可以注意一下  都是两个管子的 你跟我一样 因为我修到的很多板子是一个管子导通S级就是1.2的 对吧?那是因为那些板子D级供电都是1.8V左右的 降压就得到1.2V 我这个板子因为朋友来 看都不看 直接测S级 其实D级这个板子设计的电压是3.3V,点位那时候都不用 以为s就是总线电压  最后死修总线   然后折腾不是了 就转向CPU 的 最后发布的时候 他们提醒 我再去打开点位图 发现真的是有两个管子的  两个管子都要导通 下管的S级就是1.2了 上面我有发布图片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