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7-7720没集显电压?

楼主(2016-01-09):
一台7720的机器,开机电流0,28掉电,拆机测量内存供电有0.5秒,CPU没有电压,换CPU供电芯片,电压出来了,电流上去也显示了,装机测试,不进系统,直接重新安装,还是不行,又拆机了,触发测量发现有独显供电,没有集显电压,有谁知道该怎么查啊?

补充内容 (2016-1-10 09:53):
进过安全模式,但发现奇怪的是,系统认得是集成显卡,为什么?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A:
会不会是 BIOS坏了,写个。。。可希我没这个。

网友:
跑码过内存  产生集显     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B:
碰见过DELL一款也是无集成显卡供电可以亮机,但不进系统,卡在WINDOWS界面,CPU坏。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C:
集显供电一般是跑码过内存之后产生,没有围绕cpu供电查

网友D:
先换U 在刷BOIS ,其实这种问题要试太难修的话就可以不装集成显卡驱动。直接交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 BIOS坏了,写个。。。可希我没这个。

写了还是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见过DELL一款也是无集成显卡供电可以亮机,但不进系统,卡在WINDOWS界面,CPU坏。

我也想换个U试试,可手上没有3代的

网友:
刷了一样的

网友:
手上没有3代的U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显供电一般是跑码过内存之后产生,没有围绕cpu供电查

进到安全模式看只有一个显卡,奇怪的是系统认得集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换U 在刷BOIS ,其实这种问题要试太难修的话就可以不装集成显卡驱动。直接交差吧。

但这个机器没认到独立显卡啊

网友:
检查独显的供电。在换显存试试。碰到很多换显存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