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Lenovoe43a

楼主(2016-01-09):
开机正常运行十几分钟。就开始掉电。散热重做了的  用鲁大师测试温度正常

网友:
裸板开机不进系统掉电不?

网友:
独显不?ACER 机子会显卡故障,时 不时掉电。看下这个对你有用不?

网友A:
先排除外设吧   裸板点

网友B:
先刷个BIOS看看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外设吧   裸板点

en   今天准备裁了点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个BIOS看看情况。

恩   万能的bo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