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E540图纸,版号NM-A161。

楼主(2016-01-09):
求联想E540图纸,版号NM-A161。  或者有知道类似型号图纸的告知一下。。有台外显内不显的。

网友A:
看你在求图  本来想去某宝买一份来上传的  无耐某宝也没有  帮不了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在求图  本来想去某宝买一份来上传的  无耐某宝也没有  帮不了你了

我也是在X宝上看过没有才上论坛求的。。能用钱解决的事情就不是事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在X宝上看过没有才上论坛求的。。能用钱解决的事情就不是事情了

好吧   那我多余了

网友B:
不是那个意思。  别误会。。。对了。这个机器外显内不显。。还有保修的。。没图纸。。没什么把握拆他啊。。。你修过这故障吗?   屏线跟屏都没换过。因为没有。。不合用。暂时当他是好的。。有什么办法能知道接口位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那个意思。  别误会。。。对了。这个机器外显内不显。。还有保修的。。没图纸。。没什么把握拆他啊。 ...

客户有没有说是怎么坏的  有没有人为的   如果没有人为   我觉得BIOS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在保的机子  没有把握还是不要动了  不然到时候客户懒上你   得不偿失 或者可以刷下BIOS   吹下来在焊上去   不要涂焊膏   一般看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客户有没有说是怎么坏的  有没有人为的   如果没有人为   我觉得BIOS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在保的机子  没有 ...

我也是醉了。。莫名其妙它自己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醉了。。莫名其妙它自己就好了。。。

莫名其妙的  我也是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莫名其妙的  我也是服了

哈哈。估计是接触不良。。我拆机拆到一半然后朋友来了。吹了下水抽了跟烟。然后接着拆。想想不对。客户之前说仍到被子上面就开不亮了。我就动了动排线。就好了。。哈哈。不管了。装好试试一天。就收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估计是接触不良。。我拆机拆到一半然后朋友来了。吹了下水抽了跟烟。然后接着拆。想想不对。客户之 ...

不带这么捡钱的

网友:
机子太新了,暂时还没有图纸

网友:
你俩聊得很high,到底有没有图纸

网友:
有的话发一个我给100分

网友:
我估计找不到

网友:
我的电流0。3也没图纸

网友(2016-02-15):
看来是帮不上

网友:
好像这个跟E440差不多  可以参考

网友:
这个坏的不是很多啊

网友:
我的是上电池能开机  查电源无待机

网友:
这个好弄  但是有图纸修的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