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开机有声黑屏,硬盘灯闪几下灭,无屏3.3V 电压

楼主(2016-01-09):
如题,问题在哪里?

网友:
知道没有屏的3.3V电压还不修出来,下个图纸一步一步查……

网友:
补充;外接显示器无输出,拔掉屏线外接显示器也无输出。跳3.3V到屏输入也不亮。显卡挂了不应该开机有声音呀,难道是显卡输出部分坏了?无图纸,大仙指点。

网友A:
重点检测屏接口电路,前提换个屏试试。

网友:
显卡?屏?排线?

网友:
先简单排除 显示部分
之后查下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测屏接口电路,前提换个屏试试。

主板上屏线3.3V接口接在一个5脚管上,管子有输入3.3V,输出脚无电压输出,输入直接跳线到输出不亮。显然还有显示信号没有输出,手里也没有屏可替换。显卡如果没坏,输出信号的条件还有些啥?这些不太明白。无币下图纸呀。
如果显卡只是输出接口电路坏,或屏坏,硬盘里有系统,也应该一路运行下去听到系统进入桌面的音乐声呀,结果是硬盘灯闪几下灭掉。所以,主板其实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屏线3.3V接口接在一个5脚管上,管子有输入3.3V,输出脚无电压输出,输入直接跳线到输出不亮。显然 ...

有示波器就测下EDID波形,看有无动作,有些机型抓不到屏是不会开启屏供电和背光的。

网友:
理清思路,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就测下EDID波形,看有无动作,有些机型抓不到屏是不会开启屏供电和背光的。

“抓不到屏是不会开启屏供电和背光”这个有碰到过

网友:
找个图纸一步一步查吧

网友:
昨天刚刚退了一台

网友:
飞个3。3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问题只能靠自己了。

网友:
找不到问题的时候可以飞个3.3V过去。

网友:
3.3V飞了,不行。应该是信号没有出,还是有问题。无图纸。8楼说得对,应该是这样的。
手里只有一把螺丝刀,一把电烙铁,一个830B万用表,哈哈,见笑了。头痛,先搞个图纸看下。
热风枪,烤炉在老家,示波器正要下手买一个,高手建议买哪种型号?

网友:
3.3v 飞了,显卡功能不正常,肯定还是不亮啊,B460 机器 显卡和屏之间是有转换的,查一下

网友:
按图纸一步一步来把

网友C:
问题太含糊了,屏幕的19V旁边的第二条线和第三条线多事屏幕LED开启信号,如果有一脚有3.3,你可以把没有3.3V的脚给翘起来或者剪断,然后一坨锡把有3.3V的脚一起连起来的就OK了,这样的接法可以以防万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太含糊了,屏幕的19V旁边的第二条线和第三条线多事屏幕LED开启信号,如果有一脚有3.3,你可以把没有3.3 ...

这一点也想到了,还没做,跟通用灯条的原理一样,没图纸,定义脚还不清楚。明天试一下

网友:
说的比较笼统,  开机有声黑屏   是能正常开机进系统吗?无屏的3.3V  那就按照这个电压往上追

网友:
这个有难度111

网友:
看看电压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