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顶星g41f1550c v5.11

楼主(2016-01-09):
修一顶星g41f1550c v5.11
主板接过手目测内存旁有烧断线,测得是内存spd电压与atx 3.3直接相连,测atx 3.3对地阻值为122(正常),飞线后如图

目测cpu一供电下管有烧毁痕迹,实测已短路,此cpu供电IC为isl6312,不作测量更换isl6312与下管后全板修复!!!

网友A:
观察法很重要,细心观察能很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观察法很重要,细心观察能很少走很多弯路

是的!目测很重要!!!

网友B:
目测能解决的故障  不在少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目测能解决的故障  不在少数

前几天修一张技嘉板g41目测是磕断线(cpu总线),复位灯三秒闪一下

网友D:
lz眼神很好,飞线好粗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眼神很好,飞线好粗壮啊

不粗壮不行!你眼神再厉点你会看出些东东!

网友E:
楼主修板效率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板效率高啊

我修主板还不行!得努力向徐总与饼神学习

网友F:
这个供电 线烧了的话,应该内存也坏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个供电 线烧了的话,应该内存也坏了吧...

这个不清楚,空板来的!应该不会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清楚,空板来的!应该不会

应该大电流才能烧断这个线的呢,那内存能跑得掉?很好奇哈

网友G:
貌似主板  好像就 60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大电流才能烧断这个线的呢,那内存能跑得掉?很好奇哈

以前看过贴子3.3V短路倒是没多少人关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貌似主板  好像就 60块钱

不止亲!60块在我这边没能买到!淘宝我看也不止

网友G:
你可以来  我这边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止亲!60块在我这边没能买到!淘宝我看也不止

g41全集成淘宝最便宜都要80.90以上,还是很垃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来  我这边看看

不会吧!在你那边这么不值!你是在哪里?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应该大电流才能烧断这个线的呢,那内存能跑得掉?很好奇哈

如果是大电流烧断的话,3.3v测试点对地阻值也会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g41全集成淘宝最便宜都要80.90以上,还是很垃圾的....

是的!我这个地区缺这种东西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大电流烧断的话,3.3v测试点对地阻值也会异常

不知道版主有没有留意过这种烧断线的,内存还能生还不?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大电流烧断的话,3.3v测试点对地阻值也会异常

大神!最近可忙!今天才看到你画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大电流烧断的话,3.3v测试点对地阻值也会异常

上次遇到一块华硕的!内存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版主有没有留意过这种烧断线的,内存还能生还不?

内存烧坏一般是本身单元电路主供电输出异常或插反带电热插拔引起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修一张技嘉板g41目测是磕断线(cpu总线),复位灯三秒闪一下

那肯定修好了呗

网友I:
飞的那条线好粗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这个供电 线烧了的话,应该内存也坏了吧...

不 一定,有些SPD烧断线内存也不会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不 一定,有些SPD烧断线内存也不会坏的

一般烧断线不就是电流过大才断的么,想不明白这么大的电流内存还能活!

网友:
本来想写写贴!想想没必要前几天刚发同型号就算了,6312不出供电,修好电压后!诊断卡复位由复位长亮变成三秒闪一下!目检cpu到北桥有磕断线,补线修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I:
飞的那条线好粗啊

好像一条大淫虫!没办法不能原路补回

网友J:
你们飞线没有细一点的铜线吗?这个像电线一样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们飞线没有细一点的铜线吗?这个像电线一样粗了.

没有,像条大淫虫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烧断线不就是电流过大才断的么,想不明白这么大的电流内存还能活!

我遇到的这种情况有些是内存插反,有些是内存没插好导致,遇到过最严重的就是内存上面金手指烧掉的,补上一个金手指内存还是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一条大淫虫!没办法不能原路补回

其实用不了那么粗的线,用IDE硬盘数据线撕一根从主板背面SPD针飞到3V就行了用坏的USB数据线 VGA数据线拔一根出来都行。

网友K(2016-04-26):
判断好准确  下手很果断  楼主好厉害

网友:
目测法好呀,目测法秒、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判断好准确  下手很果断  楼主好厉害

看准再动手!可减少不必要的时间,测准了再动手也避免扩大故障!

网友:
这问题比较常见吧

网友:
也不是!这块spd3.3烧断线是通病!6312有的压根没烧,还有的是bios不跑码

网友:
也有北桥坏的,显卡RGB H V对地短的

网友:
细心观察能很少走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