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联想s110问题

楼主(2016-01-09):
大师们好。本人接台联想s110上网本板号BM5138 REV1.3 不触发,重新刷了下bios 能开机能进系统一切正常,中途使用无任何问题,关机后,有时可以开机,有时开不了,开不了的情况下,又要重新刷bios 25q16 刷完又好了,反复这样,电池有点,25q16也代换,一样,bios有3.3v 请问我该查哪里
好的时候,关机开机都正常,开不了的情况下就要刷bios 短接清空试过没用,只能刷程序才能开机

网友:
这种情况  查南桥的RTC电路上的元器件

网友:
就是不触发刷bios就ok  ……个人建议查下BIOS附近线路

网友:
BIOS和桥的通信电路!

网友:
你别总是想着刷bios,你看不开机的情况下哪些条件不正常

网友:
是不是刷BOIS的时候掉件了。EC 和南桥的条件。

网友:
是不是你取bios的时候加热了bios附近的某个元器件所以能开机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我用bga加焊了下北桥,用了2天没问题了,交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