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1SG不触发简修

楼主(2016-01-09):
机器:方正R411SG
外观:陈旧
故障:不触发
拆机前维修思路及方向:检测待机供电以及EC条件
拆开机器 为了快速我选择了直接去测EC条件
首先EC待机条件 六大元素
供电 时钟 复位  休眠(LID SW#)  接入检测(ACIN)以及  老梗一样的BIOS  第一
检测EC供电  待机3.3V 正常
第二
使用示波器检测EC的时钟 正常 已起振
第三
检测复位 3.3V 正常

第四

检测LID#  LID意思为休眠检测 #为低电平有效 结合起来就是 低电平其位于休眠状态 检测3.3V 正常

第五 找了一个BIOS芯片刷写程序 直接替换 无效果  基本略

最后一个

检测ACIN  此信号大多3.3V为正常   检测后 发现为0V
剪切信号名称 搜索后 信号来源其电源管理芯片

手头有一样的料板 直接更换

更换后 ACIN 回复正常
开机触发 点亮
然后进入系统  检测各大功能 必不可少

发现WIFI 功能有缺

右击我的电脑 -管理-服务-选择最后面的一个服务 看图
不清晰 没办法手机拍屏幕的

设置自动开启

那么 这个机器修复了   写给小白 应该还算详细了吧

世界上最荒谬的五件事 :
第一:砍了树做成纸,在纸上面写着爱护森林。
第二 : 拿着父母的血汗钱,在KTV里面唱父亲你辛苦了。
第三:女人每天和很多男人在暧昧,却说着世界上没有好男人。
第四,用辛苦挣来的钱,换成烟,再烧了!换成酒,喝醉了吐了。还说钱难挣
第五,明明看了我的帖子,却不加分。

网友A:
求罩依然是那么犀利,已加分。

网友B:
楼主这贴写得好详细,且维修方面软硬皆懂,

网友C:
算是修不触发类的标准维修流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罩依然是那么犀利,已加分。

哎呀 高看了  简修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贴写得好详细,且维修方面软硬皆懂,

详细就行 我只是写了过程  大家都是这么修的 大神多带带我啊 求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算是修不触发类的标准维修流程了

简单故障  流程是规矩流程

网友D:
最后一句话才是真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一句话才是真谛吧

必须    但是不全是 给点心意就好

网友E:
好简洁和实用的维修步骤和技术,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简洁和实用的维修步骤和技术,又学了一招。

这故障本来就简单 维修当然写的简洁

网友F:
最后一句话才是目的吧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后一句话才是目的吧 楼主

一句话 贯穿全文 当然是目的

网友G:
做到秒杀了,那个无线设置今天我也碰到了。

网友H:
说的很详细,我不喜欢做荒谬的事,加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做到秒杀了,那个无线设置今天我也碰到了。

哦 那个设置你是咋弄的 有没有更加简单的 或者命令以及快捷键组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说的很详细,我不喜欢做荒谬的事,加分。

对你有印象 多多发帖 我也不喜欢做荒谬的事情 让我有机会给你加分昂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哦 那个设置你是咋弄的 有没有更加简单的 或者命令以及快捷键组合呢

直接开启服务就行了

网友J:
写得很好,简明易懂。
悟出这4点不容易,是抄的吧?看你的帖就害了我点了一支烟。

网友:
引用 网友J:
写得很好,简明易懂。
悟出这4点不容易,是抄的吧?看你的帖就害了我点了一支烟。

抄 呵呵 你太高看我了 我只是复制粘贴 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