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简单维修HP 6310一例

楼主(2016-01-09):
客户拿来一台HP 6310说不开机,拆机。打各大电感阻值正常。接上电源无3  5V待机电压。直接上示波器

蓝线是3.3V的待机电压。可以看到5V的正常起来了。3.3V没有正常起来。
这种一般是自举升压不足导致的。直接更换3.3V的自举升压电容。
3/5V正常出来。

网友:
你那波形  5V   也没达到吧  才3格半   一格1V   也才3V多  没达到5V吧

网友:
要是用示波器测下BOOT t电压故障就更直观了

网友A:
下次一定测一下。这次忘了测。主要是客户催得急。一弄好了就给客户送去了。

网友:
自举不足还是测上管G极波形清晰,2楼的说法同问。

网友:
示波器秒杀。牛逼

网友:
235楼大神压阵啊

网友:
表示不会用

网友B:
对啊,3V5V滤波不良。。

网友:
楼主抓的这两个波波都不完美

网友:
会BOBO 的就是强大啊, 我听说修本都不用万用表,请问是怎么量电压的呢?

网友:
谁有二手示波器  我要一个

网友:
做维修还是要设备哈

网友:
你那个5v也不对!不过用示波器的话就是方便。其实你直接打一下上官的G级就更快了

网友:
说是自举升压不够,应该打下G极就更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一定测一下。这次忘了测。主要是客户催得急。一弄好了就给客户送去了。

电压不对啊,才3V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3V5V滤波不良。。

他说的是自举电容,没说滤波不良吧?

网友:
6310? 很老的机器吧?有图纸吗?

网友:
他说的是自举电容

网友(2016-02-23):
波形  5V   也没达到 怎么判断的

网友:
自举不足,导致上管没有导通!!

网友:
这以简单吗?

网友:
这么牛逼,真是第一次见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够强大  秒杀啊

网友:
自举升压电容可以随便往料板上拆吗,还是必须要对图纸,找自举升压的电容

网友:
有点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