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花屏联想E42L单用电池花屏

楼主(2016-01-09):
客户拿来一台 联想 E42L 的本本,说这几天用着用着就花屏,我拿着看也没有花屏,给客户说应该是显卡问题,150修好,修不好不收任何费用!!!不过要放在我这里先测试,等到花屏的时候我才能开始修,把客户支走了。就用这台本本上网,逛论坛,一直是好的,没有花屏呀!!由于要修别的机子就把恒流源拔掉用电池测,还不到2分钟就花屏了,按住开关关机再开,死机,花屏!上图:

就是这样花的!插上适配器就一直好的,插适配器进系统只要一拔适配器就死机,有时花屏,有时重启!换过CPU供电芯片了,还是一样的!用电池就不行的!!!
求求高手们了,给小弟支个招!!现在小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小弟在这先谢过了!!!

网友A:
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额,忘了说了!屏换过了,不但换过还换了2个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忘了说了!屏换过了,不但换过还换了2个都一样!!!

什么芯片组 量下 屏接口的对地阻值

网友:
既然外置充电器没事,用内置电池有问题,那只能说明内置电池电压不稳定。造成死机,是不是应该检查电路切换部分或更换电池。

网友:
没想过电池的滤波不量造成的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
换PCH试试,屏幕的信号产生于南桥,后经过PCH输出的

网友:
是不是屏线问题啊,这鸡巴问题真是奇怪的不得了

网友:
重点检查检查,充电芯片和周围的电容,在就可以考虑换个桥试试。碰到过一个笔记本花屏,但是花的样子不一样,我那个是个人清晨造成的。换了个南桥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 显卡 测一下显卡条件

网友:
不进系统试试 用电池还花屏吗 重点还是电池放电各路供电是不是不稳

网友:
单用电池查下哪个电压不足哦。

网友:
看不懂也要给你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