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Book ProA1286 不加电

楼主(2016-01-09):
今天分公司送来一台A1286机器 之前是无显示 哪边的哥们直接假焊了一下显卡   拷机中黑屏再也不加电了   今天送到我这边   我测到待机3.42有   插电源绿灯亮  测到SMC的发往南桥的PM_RSMRST_L这个信号为0V  SMC待机电压   复位 等个条件都是正常的 SMC发往南桥的适配器ID SMC_ADAPTER_EN也有  没有短路后级   SMC已经加焊过  现在不敢确定是不是SMC坏 这个要定料板    这款机器有没有通病啊   请大神们指点一二???

网友:
是不是显卡搞坏了?

网友:
装上电池试试

网友A:
电池有检测信号  如果电池坏了也会不触发

网友:
还有这款机器 有的不上电池不触发!  你最好看看显卡短路了没!

网友:
不冲电就比较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有检测信号  如果电池坏了也会不触发

这个板子搞出来了   当时不敢确定是电池坏   最后短接PM_BATLOW_L后机器加电   亮机    谢谢大神们指点    谢谢  感激

网友B:
你是隔壁老王,我认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隔壁老王,我认识你

我擦   逗比 是你啊  客服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