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60W上电0.5掉电,不出CPU供电维修,有大秘诀,修掉电

楼主(2016-01-09):
前天接一台HP 8560W 店里师傅接手看了下 说没有CPU电压,他忙就给了我看,上电到0。5就掉电,初步断定应该就是少CPU供电,拆开测量电感确实没有
CPU芯片是芯片型号是MAX17511 很多人都知道把pin39   40接地,不放CPU不会出CPU供电,但是我测量开启是么有的 所以没必要这样做了,因为掉电太快,

此时出干货的时候来了 把南桥脚位的PM_PWROK啦低到地,就不会掉电,很多板子都可以这样做,这个办法,对于修掉电非常给力,拉低了除了CPU供电没有,大家可以测量前面缺什么电压引起掉电。(对于我这样没有示波器的土八路使用的,懂的请勿喷,因为我把知道的说出来)
废话不多说,修板。
因为是英业达的板子,引起的掉电,那大与门必须要知道,板子8560W是没有图纸的,但是可以参考8460P图纸试试,找到大与门

测量关键脚位U17的 3 5脚 需要大于2 6脚1.17V  才可以1  7脚输出高电平,去开启CPU供电,(实际测量2 。6脚1.17V 正常,
5脚才0.6V就是不正常的,小样给我逮住了,那就查 +V5S(5V正常)  +V0.75S(0V不正常)  VCCSA_PG(3.3正常)  SLP_S3#_3R(3.3正常) M_PWROK(3.3)
用的是点位找的

断开这个0.75V电阻,把PWROK接地的拿掉,电流看到上去了,说明问题应该是修这个0.75V电压
看下这个电压哪里来的 下图

来自U5 内存负载供电,打值,居然短路,这里走了弯路太着急把芯片拆了,打值还短,仔细看是C22这个地方短路,把旁边这个0欧电阻拆了 不短路了 说明是后面的M_VREF,看到这个是给内存槽供电的,一路查到以及断开都是去内存槽的,最后断开到

拆掉电阻 前面的M_VREF 不短了,顺便打值旁边电容都是短路的,心里一凉不会内存槽把,不死心把电容都拆了 还是短路,只能拆内存槽了,拆完不短了
谢天谢地呀,修那么久从没试过内存槽短路的

附上亮机图

机器还是挺不错的 I7-2代 看配置把
参考图纸 以及点位(用华硕点位软件)

会员 912911 +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你这招用在一代上面过,二代之后还没用过这招,内存槽短路的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A:
终于看到你的贴子了     技术含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B:
这帖不错,传授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内存槽短路还是没遇见过,观察过槽内有无异物吗?或者清洗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终于看到你的贴子了     技术含量还是不错的

换新地方!修的和以前机器有些不同55 65一类和65 67国外机器有区别!所以还是学习中!不过都有拍照记录!年前肯定还有很多!抱歉啊当了个不合格没有怎么管理的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帖不错,传授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内存槽短路还是没遇见过,观察过槽内有无异物吗?或者清洗一下

我也不相信会短路的  我洗过了  拖焊过 还是不可以!机器一修的!都是做二手机器他们通货回来的!

网友D:
英业达代工的,吊电路头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英业达代工的,吊电路头晕

前面保护隔离 适配器  过流过压 ocp是难点 其他还好

网友:
我也是没遇到过内存槽短路的。

网友:
MAX17511 很多人都知道把pin39   40接地,不放CPU不会出CPU供电,这句什么意思 没看懂,能解释下吗

网友E:
内存槽短路的还是第一次听说,是不是表面脏或有污垢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槽短路的还是第一次听说,是不是表面脏或有污垢造成的。

没有东西的!我也是来这边修机器发现ibm也有这样现象内存曹坏

网友:
思路清晰,下载了你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新地方!修的和以前机器有些不同55 65一类和65 67国外机器有区别!所以还是学习中!不过都有拍照记录! ...

合不合格 跟我又没啥关系  我又不是管理员  咱们都是一样一样一样滴

网友F:
楼主技术厉害啊,唉,看电路图还不熟悉,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技术厉害啊,唉,看电路图还不熟悉,郁闷啊

每个人都是小白过来的!多看多学多问!主要是感兴趣

网友:
第一次见内存槽短路的 看样子下次也要注意下了

网友:
我也可以加分了,但是为毛现在评论只有1分了

网友:
内存槽短路的? 是不是里面的针脚相连了啊,,,

网友:
内存槽短路的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