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水帖》》联想B305一体机维修

楼主(2016-01-09):
机型:B31R3
板号:B305 09181-1N

故障:开机报错,如图

按F1继续报错,然后就卡死了

维修过程:废话不多说,也不给大家卖关子,直接进入终极维修模式。拆SB,植株,焊接,测机OK

接下来进入主题,今天要说的就是怎么杜绝返修,下面就进入给SB加散热器步骤。
首先找到台板PCH上的散热器,为什么选用PCH的,因为以前SB上的太大,装不上,
找到合适的散热片后还需要改装,因为太厚,直接装在主板上的话,机器上的铁壳子就扣不上,原因是铁壳上有个散热风扇,所以就要用下面的设备把散热器磨薄

经过10分钟的改装,散热器已经被磨平安装到主板上

看着也没啥区别吧,那就来个侧面的,看看厚度

最后贴图,给大家以后维修提供个方便
整板图片:

NB型号:215-0674058

SB型号:218-0660017

显卡型号:215-0767003

就这样,此贴已经结束了,是不是又被骗了,其实一开始我就说了,俺就是来灌水的。

 会员11652312元2022-11-3 10:31

网友:
这是灌水  ?来水费缴纳下

其实散热片的添加  其意义很重要

网友A:
说真的AMD真心啃,不过造就了许多维修量026.034.5001.017这些北桥都是啃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真的AMD真心啃,不过造就了许多维修量026.034.5001.017这些北桥都是啃货

不稳定的时候很反感,收钱的时候还是蛮激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灌水  ?来教了水费

其实散热片的添加  其意义很重要

第一句没读懂
第二说了LZ帖子的重点

网友C:
我也遇到过,长按开机键才能开机 结果也是南桥虚焊

网友D:
改装是重点   灌水  不存在    故障不分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长按开机键才能开机 结果也是南桥虚焊

恩,这个是通病,改装散热片还没遇见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装是重点   灌水  不存在    故障不分大小

真会说话。
反正改装了不少了,还没见返修的

网友E:
上次重植这南桥后也试加了一个台机上拆南桥的散热片,但加后开机报什么APU错误,又拆机发觉太高了阻住风扇对显卡的散热,又拆了不要,3月没返修,估计能用一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次重植这南桥后也试加了一个台机上拆南桥的散热片,但加后开机报什么APU错误,又拆机发觉太高了阻住风扇 ...

呵呵   没返修好事呀,就是需要改装,要不太高装不上

网友F:
动手能力强,自己diy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动手能力强,自己diy

一切为了人民币偶然发现人民币挺伟大

网友G:
楼主可以考个高级钳工证书的了,加工的散热器真心好。已加分。

网友H:
修这么好,会没有电脑修的哦,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这么好,会没有电脑修的哦,哈哈

不会的,哈哈  修过的电脑不想再看见

网友:
B305这个问题也修到过。

网友:
原来没有散热器吗?板子上怎么还有散热器的定位孔?

网友:
我看这个提示怎么觉得是nb问题呢,楼主确实是焊SB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可以考个高级钳工证书的了,加工的散热器真心好。已加分。

08年的时候钳工出身 哈哈  只会简单的仪表车床和半自动车床

网友:
怎么看不懂??

网友I:
真有耐心去磨平他啊,其实不磨平是不是也能装上去?看着那个铁块原本的厚度就不是特别厚啊,跟显卡的差不多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真有耐心去磨平他啊,其实不磨平是不是也能装上去?看着那个铁块原本的厚度就不是特别厚啊,跟显卡的差不多 ...

不磨平扣不下去,安装散热片的地方正好有风扇呢

网友K:
呵呵楼主挺实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磨平扣不下去,安装散热片的地方正好有风扇呢

哦,原来是多了个风扇,有风扇更好一点,好像DELL的一体机也是,南桥上什么都没有,桥也坏的多。

网友:
真有心了 呵呵 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
不错,很好的思路,以后我也加一个试一试,感谢共享你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最好换个新的,估计用不久

怎么判断新芯片,其实咱们买的很多是打磨芯片,所以都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思维跳动太快,RMB D进的就多

没见到太多的RMB,因为这样维修比较费时间,

网友:
兄弟是给客户保三个月吗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耐心也真是好,加分赞一个。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南桥+焊后加了个散热器,不能太高,因为南桥正上方有个小风扇,高了盖不上

网友:
你重植的原来南桥?

网友:
我没改装,不过也没返修。

网友:
我修了好多台都是加焊  而且没加散热架  都没有返修过

网友:
是的,上次我修一个明基S31的机器就是报这样的错误,加焊南桥也是搞好的。不过最后返修。更换到现在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
楼主用704粘个散热片就可以了。

网友:
厉害,这么顺利,功夫深啊

网友:
这么明了的写看不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呵呵楼主挺实在的

呵呵   技术方便从不保留,全部贡献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