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上的开关接口

楼主(2016-01-09):
显示器驱动板上有两个开关接口针,一个是接电源板的  还有一个是接按键版的 问一下 这两个针接口原理一样吗都是控制什么的?电压分别多少才是正常的,由谁提供电压哦。  小白刚学,问一下基础  大神多帮忙哦

网友:
电压都是由电源板提供,连接电源板接口一般有5V BLON PWM GND ,连接按键板一般有K0 K1 K2 K3 K4 K5 GND R G等。

网友:
这两个针接口原理怎么能一样呢?开什么玩笑!电压值板子上面没有标注吗?

网友:
想这些板子上应该都写了,你仔细看看吧!

网友:
看明白再高哦  弄不好就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