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迅维师傅帮我解释一下,CF360用半年,发现这今天冒烟现象

楼主(2016-01-09):
CF360冒烟了,咋回事啊,这是什么线路啊QQ2756580452

网友:
胶都烧溶了,短路了吧

网友:
可能是接触不好导致过热,把接线柱给烧焦了!换个就好了。

网友:
已发给售后,他会来帮你解答
你是不是搞什么短路了?烧这么严重

网友:
经过1个小时的摸索,这个线是预热版的总线,104V电压,我也不知道对不对,直接飞线,找个很粗的铜线,接上去,量了一下,确实和发热板开关是通的,我平时是全开的,125度,天气冷了,所以开的125度,夏天我开的100度,前几个月好好的,就这几天改了一下温度,全开的,没想到这个线是不是太细了,我测试,开机运行这个线慢慢就发热了,也不是很烫手,我估计是安装人员出厂的时候,螺丝忘记领紧了,因为我发现边上很多螺丝都还能领几圈才能领紧的,很多都是松的,线头都能晃动,而且里面还有的线头也能摇动,但是我螺丝刀没法操作了,只能讲究用着吧,希望不要出问题,出厂的时候领紧螺丝应该没这个事了,一下午没干活,研究这个,哎

网友:
现在好用了,关掉右边的发热板,保险点,不过我希望生产部门看看是不是以后把这个线改成粗线,避免像我这个问题了,才开125度就吃不消,那按说明书上面的开150度,那更不行了,对吧

网友:
没事 多坏几次你就会组装BGA了

网友:
我的保修期内坏了发热砖

网友:
今年坏了个温控表

网友:
这根线是发热砖220V供电的其中一根相线,机器上六块发热砖都有一根供电线是接到这根线上面的。如果发热砖全开的情况下,整个机箱中这根线是电流最大的。装配时候用的是2.5平方的国标线,2.5平方可以过16A-25A电流,线本身是肯定不会出问题的。你这个现象可能是机器用的时间久了,线卡和接线排接触的地方氧化或者松动造成接触不良,发热引起的。建议更换接线排,线卡。
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联系我,QQ:2859580537手机:18823306617

网友:
烧的很严重, 马上更换线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