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V450用电池开机黑屏插适配器开机正常,插拔适配器就白屏花屏,求助

楼主(2016-01-09):
一台联想V450的机子,拿来时说有时花屏有时白屏,插着恒流源一直是好的,当我要用恒流源时一拔就黑屏了(插着电池的),再插电源就白屏 看图:

再一拔就黑屏了,再再一插电源就花屏 看图

再一拔 一插就又白屏  换过屏了也是一样

拆出板子,看到USB接口供电芯片烧成马了,换了烧坏的芯片量5V电感也没有短路了,开机还是一样,插电源就白屏花屏,果断换了南桥。开机插拔电源好了,放了一晚上第二天再开就花屏了,拔掉电源插上开机就掉电!!!0.24掉电,IBM的南桥,又换了个南桥。亮了一次插拔电源还是白屏花屏,再换2个南桥都是0.2几掉电

求思路!!!!!老师们,大师们都来帮小弟分析分析!!!顺便把这台集显的BIOS分享给大家

网友A:
吹一下显卡和检测一下显卡供电。

网友:
既然都换了南桥了,就不要再南桥上耽误功夫了。

网友:
打一下屏接口的值,打信号线值对比一下,应该容易找到故障

网友B:
你好富有啊。应该试换南桥的时候不知道那个芯片被加热 好了。可以用风箱给显卡 啥的加加热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吹一下显卡和检测一下显卡供电。

他的是集显何来显卡 还吹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富有啊。应该试换南桥的时候不知道那个芯片被加热 好了。可以用风箱给显卡 啥的加加热试试。

你也说给显卡加热 别人明明是独显

网友:
查查屏的主供电

网友:
应该不是南桥 的问题,客户应该从其它地方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