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MT-ES2L Rev1.3 初学者

楼主(2016-01-09):
大家好,前天已提问过(绿色字)以下问题的了,经师傅们提点,先解决EN脚。今天换了AZ324M运算芯片还是没有出来电源芯EN脚的1V开启电压,请帮看看,已下图片,运算芯片出来的是1V吗?
你好,请教!谢谢,初学者。这是我第一次修主板,直奔问题吧。主板名称:G41MT-ES2L Rev1.3  。 CPU无供电,万能表测试DQ6栅极有12V, 漏极无输出,测试CPU电源控制芯片:PGOOD脚,无电压,测试EN跟无电压,测试VCC有5V,那么问题来了,PGOOD不正常,EN不正常。请问大家,我是要先解决EN,还是先解决PGOOD呢,是不是先有PGOOD电压EN才会正常呢?还是EN电压好了,才会有PGOOD信号。现在确定AZ324M运算芯片,无1V输出。PGOOD脚,前端DR47有3V,DR46有3V,DQ11无电压输出。DQ10无电压输出,怀疑DQ10坏了,怀疑AZ324M坏了,还是修好一路,其中一路就好了,想确认问题。暂时无零件换,想去淘宝买,所以想确认问题。还是两路没关系的,都要修呢,请师傅们解答,                                                                                                    这个电源芯片EN脚 1G41MT-ES2L Rev:1.3密码rmadept

网友A:
你查VTT-GMCH电压是多少,它应高于2脚电压1脚才能输出高电平。

网友:
EN,和PG同时满足条件才能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查VTT-GMCH电压是多少,它应高于2脚电压1脚才能输出高电平。

你好,VTT_GMCH是低平电哦,

网友:
运放产生VTT_POWRGOOD        VTT_POWERGOOD 来开启CPU电源管理芯片(即VTT_POWERGOOD就是EN) CPU供电正常后发出VR_RDY(电源好)       运放的3脚(VTT_GMCH)电压要高压 2脚的1V电压   才输出高电平    你的VTT—GMCH电压就不正常    这是根源

网友:
一直跟VTT_GMCH这线,觉得是一个特肖特坏了,更换,换了之后,VTT_GMCH电压出来了,2.5V查看CPU电源管理芯片,PG有了,EN也有了,都是高电平,查这个CPU时钟有0.4V正常了,之前没有,可是新问题又来了,CPU核心电源没有,诊断卡复位灯一直闪。第一次维得好痛苦

网友B:
还有人吗?现在CPU电源管理芯片,PG EN都出高电平了,时钟芯片也工作了,就是CPU的核芯电源没有出来,VTT_GMCH这线跟下去,只换了特肖特管,之后CPU管理芯片,PG  EN都好,可是CPU的核心电压没有,诊断卡的复位灯不停闪。难道CPU的电源管理芯片也坏了。好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VTT_GMCH是低平电哦,

VTT_GMCH是低平电不正常啊!往前查VTT_GMCH的产生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人吗?现在CPU电源管理芯片,PG EN都出高电平了,时钟芯片也工作了,就是CPU的核芯电源没有出来,VTT_G ...

既然外围条件都具备,那就更换CPU的电源管理芯片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