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耐美电源问题,求助

楼主(2016-01-09):
电脑开机运行几分钟到半小时,电脑主机突然断电,马上再按开机键不能开机,拔掉电源线,过段时间再开机又能开机,过段时间又会主机突然断电,反复这样
主机换了电源一切正常,确定是电源问题   这问题能不能修好,修好大概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测一下5VSB,传张图片............

版主你好,电源能启动时,万能表量电压都是正常的。传电源电路板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电源型号及内部IC的照片.............

唉,我上传不了照片,提示我今日无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传电源型号及内部IC的照片.............

型号是安耐美  ENP650AWT      B

网友C:
楼主把电源的照片发一下,自己先大体检测一下各项电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型号是安耐美  ENP650AWT      B

这个电源的5vsb好像是一块独立小板的,背靠着副变压器的,你拆开看看。

网友:
检查下NTC,因为现在的NTC都是缩水货,全用的是小功率的,小电流的。

网友:
换掉+5VSB的两个滤波电容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电源的照片发一下,自己先大体检测一下各项电压值。

版主你好,万能表检测各项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更换5VSB的电容............

你好,5vsb电容一般是电容上标注的是25v  还是50v的呢,谢谢,本人小白

网友:
多是滤波电容问题

网友:
哦,请问是在紫色线附近的电容吧

网友:
嗯,刚刚拆下几个电容拿去测量,有个16v 1000uf的 测量只有800多uf,买了个25v  1000uf的,一会装上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