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07D主板与电源一起修

楼主(2016-01-09):
戴尔小机箱,客户说开机听见“啪”的一声,再开机就没反应了,修修多少钱?我说可能是电源挂了,弄不好主板也挂,不拆开检测不好报价,要不我空闲拆开,再打电话给你,详细告诉你那些好那些坏,你若嫌维修费贵可付我20检测费,找另外店家去修,你看怎么样,他说可以。
先弄主板,插上我的电源也不触发,三下两下的可断定是IO坏,换后亮机。

电源不通电,型号比较另类,淘宝一下就广东有卖,价格到不贵65元。给客户报价210元,客户说要修。

拆开电源,保险管、整流桥堆、开关管、整流管、电容都好都好的,没看见什么问题,产生5vsb的是TNY280PN芯片,测第四脚没300+没电压,论坛没这个电源图纸,只找到一个相似用TNY280PN芯片的图片

仔细检查发现有个3欧的电阻裂了,作用相当与上图的R46,料板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这么大功率3欧电阻,只找到两个稍大的5欧电阻,并联焊上,呵呵

长久没弄电源了,临时找不到灯泡,果断上电,啪啪两声,黑烟直冒,酒精棉花擦拭多次,飞线成下图

现在才想起去测第四脚对地阻值,才25啊,拆下芯片测第4脚与5、6、7、8脚的阻值也是25,看来是芯片TNY280PN早就挂了啊
明天打算淘宝去买芯片,我就不相信弄不好一个小小电源,难度吗也是有的,这个是主动式电源,单个大电容,要升压到370伏算正常,经过我这么折腾,说不定那升压芯片也挂了。

网友:
楼主在不确定故障是不是排除的情况下不应该再次上电导致故障扩大

网友:
准备点3.3欧姆的也行啊。改电阻看实际应用,多数情况是改成稍大点阻值的,尽量不改成小点阻值的

电阻烧坏,烧裂都是有原因的,直接换了而又不认真检查相关的元件,再通电的结果就是炸机,烧坏更多的元件

网友:
电源能不能通电,关键在于整流桥打电阻值是否一样。

网友:
楼主有点冒失,3欧姆电阻烧坏是有原因的。不检查直接上电,胆子有点大,不是信号电路,是功率电路。换好芯片,别忘了检查RCD电路,否则又会有损失。二次应该没问题。

网友:
品牌机电源最难找

网友:
修电源,上电前一定要确定没有短路了才能上电,不能偷懒的。

网友:
品牌机子的电源确实不好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