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BTX-3030维修一例:辅助炸管,5vsb5-11v跳动

楼主(2016-01-09):
手里一个BTX-3030坏电源,拆开查看,辅助pny266炸掉,打表测试,保险熔断,初级mos没事,输出不短路,电容无明显鼓包。于是更换pny266,接上保险,串灯泡上电。测pson-3.6v,5VSB从5.10v到11v跳动。表现为5.10v稳定一下子,然后从5v-7v-8v-9v-11v-8v-6v-5v有规律的跳动(测试用的数字表)。短接pson开机正常,各路有输出,输出正常不跳动。上电一段时间后5vsb电压不再跳动升高

初步判断电容问题,把辅助初级电容焊下来测试,容量正常,辅助输出电容测量也正常,换光耦没有用。怀疑tl431,测R脚电压,从2.2X到2.53跳动,不正常。
根据论坛看到的经验,tl431的R脚应该稳定在2.5v,随更换tl431,更换之后故障排除,5vsb稳定在5.07v不再跳动,输出带载正常

网友:
TL431导致电压跳变

网友A:
听你这么一说,明天我要检查一下我的那个电源是不是TL431精密稳压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你这么一说,明天我要检查一下我的那个电源是不是TL431精密稳压的原因

是啊, 前面走了许多弯路,所以特地写出来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我以前也有一个,我以为是变压器坏了,学艺不精啊

网友B:
楼主,怎么判断光耦以及TL431的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判断光耦以及TL431的好坏?

光耦发光的那端接个1.5v的纽扣电池,另外那端测电阻,正常的话可以看到电阻明显变小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到了这个毛病,是惠普笔记本电源,贴片431,果断用直插换掉。

网友:
根据论坛看到的经验,tl431的R脚应该稳定在2.5v,随更换tl431,更换之后故障排除,5vsb稳定在5.07v不再跳动,输出带载正常

是管5Vsb的?

网友:
精密稳压431 IC不良导致光耦控制占空比的变化,只是输出电压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