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W510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6-01-09):
今天接修一台ACER W510平板,客户拿来装WIN8 ,各种启动U盘都做过了就是不会从U盘启动,哪位大师有装过此类机型WIN8麻烦告知,谢谢!
平板

网友:
这个没有装过

网友:
这个得刷机吧 。不怎么会的时候告诉客户刷机容易黑屏。别到时候赖住你了。

网友:
百度一下,有教程的

网友:
没搞过,是不是PC平板一体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要做个8.1的启动盘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