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LY待机只有3.3V或者3.3V和5V都没有的进来看下,有参考价值

楼主(2016-01-09):
这板子板号是K43LYREV3.1,一开始的症状是待机0.22,没有3.3V和5V,经查发现3.3V开机5V开启都有,芯片工作条件也有,但就是不工作,第一招肯定是换RT8206A,换了之后故障依旧,看别人发的帖子发现这板子的待机跟BIOS有关,于是刷BIOS,但是故障依旧。无意中取下BIOS再测试,发现待机3.3V有了,但没有待机5V,只有1.36V不正常。在不上BIOS的情况下测试RT8206A工作条件,发现3.3V开启有,5V开启没有。

推理:3.3V的开启来源于VSUS_ON,这个信号来自于待机正常的EC,当待机3.3V出来后,BIOS和EC的工作条件满足,EC读取BIOS资料,发出+5Vsus_pwron的5V开启信号,此时待机5V也有了,主板待机条件满足。
于是装上BIOS,用示波器测试,发现开机瞬间待机3.3V出来了,BIOS有数次规则的读取波形,然后5V开启信号+5VSUS_PWRON由EC发出,然后3.3V消失,同时5V也没有发出来,如果此时用镊子将5V开启信号接地,那么3.3V又有了,说明:3.3V和5V不能同时发出,否则两个都要掉电,但是只有3.3V发出是可以的。
我觉得问题出在5V这一部分,于是换MOS管的上下管,换滤波大电容,换电感,换了一大片,问题依旧,不死不得其解。
第二天上班,又把点位图翻出来细细的看,发现接在5V电路上有一个不太常见的结构,5V待机的PWM电路上集成了一个+12Vsus的升压电路,这个电路是又两个三脚二极管和两个升压电容构成的,就是红圈中的这一部分

网友:
为了大家看起来方便,我把这一部分的电路图画出来了

网友:
不过多解释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板子的+12VSUS不是线性也不是由芯片控制MOS管发出的,而是寄生在待机5V上由二极管PD8101,PD8102和升压电容PC8113,PC8114构成的,省了成本,坑了我们这些搞维修的啊,如果+12VSUS除了问题,比如短路,就会拉低RT8206A的18脚,PQ8103的控制级起不来,5V待机就不出来了

网友:
这图画得不错,用心。PQ9105击穿导致待机偏高?

网友:
+12VSUS通过两个二极管,变成+12V和+12VS,经查,是+12VS这一路的转换MOS管PQ9105坏掉,内部接地了导致,将其取下来,待机恢复正常3.3V和5V都有了

网友:
最后的问题解决办法,因为找不到相同的管子,就把+12V飞线到+12VS上面,插电,触发,电流扶摇直上,亮机进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
华硕喜欢用料上面节省成本。楼主修的漂亮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以后来直接秒杀了

网友:
这图画得不错,用心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分析很好,如果是我早就还回给客户了,。。

网友:
为楼主的画图点赞,这图一看就能明白,我画的图只有自己能看懂,看来以后要多画图才行

网友:
华硕的待机电路确实复杂,修好了几台都是艰难维修,看了楼主的铁忽然不觉得待机电路难了

网友:
好帖子学习了,,以后修华硕还是要耐心

网友:
这个有参考价值,加分

网友:
找不到相同的管子,就把+12V飞线到+12VS上面,这样不稳定吧,会返修吗?

网友:
发贴请把要说的  要描述的   在贴子里一次编缉完 再发出来   那样其它会员看起来也直观   像这样 一楼一楼的说  有人会看得不耐烦的   谢谢配合

网友:
这个板子如果有电路图 楼主也不至于大费周张着湾路

网友A:
认真看完了贴子,楼主技术不错,我看图一坏的地方和楼主飞线的图位置不一样啊,

网友:
呵呵 华硕的就喜欢这样  好坑啊  不细心是修不出来的

网友:
讲解得非常详细      看得明明白白的

网友:
ASUS的机器我修了都感觉头痛,。没有电路图,自己的电路知识也不过关,像楼主这样的技术,不错,还能自己绘图。膜拜

网友:
修华硕的。。。没电路图。。。有电路图,板上没丝印。。。还要查条件。。。。太坑爹了、。。

网友:
别的不说,就冲画着图,我就觉得楼主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认真看完了贴子,楼主技术不错,我看图一坏的地方和楼主飞线的图位置不一样啊,

没错,是下面的MOS管坏了,不是第一张图哪里

网友:
坑爹的华硕板子,楼主的画得不错,不过升压12V的原理有点难懂!

网友(2016-08-19):
有台故障类似,结果还是放弃啦,还是感谢楼主的思路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