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烧机大法

楼主(2016-01-09):
笔记本的故障总体就分两种(明显摔坏的除外),一种是开机机子灯亮一下就灭,再按还是这样的;一种是开机笔记本像正常开机一样运行,但屏不亮的。

一、开机后灯亮一下就灭(补充一下,客户机子拿进来一定要问什么问题,怎么坏的,有没进水这很重要),这种情况一般就是主板短路、或者开机电路(如开机芯片或说侍机芯片、南桥等)有问题,现在很多机子已经没有南桥了,北桥也跟显卡集成在了一起,所以有时显卡坏了,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为了进一步判断是什么问题,最好有一个可调电源(这东西300块左右的就可以了,给笔记本装系统也用得上,所以不管做不做维修,我觉得买一个有必要),把电池拆了,然后插上可调稳压电源,正常的机器,侍机电流一般为0.01A,如果是大短路,在电源上直接就是电流到5A了;如果是小短路,电流会到0.几安,但是不管大短小短,肯定是开不了机了,但对于初步判断来说已经足够了,可以直接跟客户说,你的机子短路,我一般修修300块。

二、能开机,但屏不亮。我们把它分两类情况,一种是屏或者老机子高压条的问题,这种情况其实机器已经开起来了,只是屏不亮而已,可以外接一下显示器,然后切换一下,如果显示屏能亮,基本上是屏或高压条的问题,但是很多机子是双显卡的,如果独显坏了,外接显示器有些也是会亮的,所以可以换上一块屏再进一步确认一下(碎屏也是可以的,尺寸没有关系,换上后只要能亮就可以判断为屏的问题,不亮就是显卡问题)。当然,如果有稳压电源就更简单了,电脑正常的开机过程电流是从小到大一点点往上升的,如果显卡出问题了,电流到了一个点以后(老电脑一般会超过2A,新一点的四五年之内出的机器一般1.5A左右)会往回降,然后又会往上升,如此反复,这种情况就是显卡虚焊(也有可能是显卡坏了)。如果没有稳压电源,也可以通过键盘或外接键盘来判断,开机后有些笔记本有键盘指示灯的,你可以试着按CAPS LOCK或者num lock键,如果灯亮的,说明机子自检已经通过了,如果屏还不亮,那就在屏或者显卡上了。如果键盘灯不亮,可以试着换一下内存……

三、进水的笔记本。客户包括我们的同行,一听笔记本进水都觉得问题很大,其实不然,不管你以前修没修过电脑,进水的笔记本,我建议自己拆开看看,说不定有惊喜。我经常碰到进水的笔记本,开不了机,拆开后把水擦干,再开机就坏了个键盘,其它一切OK的。有些进水的笔记本,打开后主块上可以看到一块一块的白白的,都以为坏了,有时候其实它真没事,因为笔记本每个模块都有保护电路,当发现短路的情况,它自然就断开了,如果碰上这种情况,那你就赚了(当然别傻傻的当着客户面维修进水的笔记本,话很好说的,电子产品最怕水,进水了没有这么简单)。进水的笔记本拆开后,不要急着就把水擦了,应该先记住进水的部位,特别是烧黑或发白的地方,更要留意,你还可以拍照下来,一是可以好好跟客户谈谈价格,二是维修时也可以看看哪些地方进了水,重点检查;仔细观察进水部位的电子器件,有烧黑或颜色不一样的,直接换掉,有时候奇迹就出现了……

四、短路的维修。我是觉得笔记本维修挺难的,我做了十多年电脑,修好电脑无数,但对维修来说也就会点皮毛(绝不是谦虚,因为维修成功率就在50%左右,很多机子都修不好),那么对于皮毛都不懂的人来说,如何维修短路的主板呢?是不是很想知道??????如果很复杂的技术,那说几天也说不完,或者连自己都搞不定又怎么好意思在这说,所以我只说最简单的办法,或者最土的办法。1、看,主板拿到手,先刷干净,把灯打得亮亮的,一点一点的看主板上的元器件(我一般要看上2、3分钟),看看有没有烧坏的元器件(有时候主板大短路就坏了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电容),有时候发现坏了一个小东西,换上就OK了,比如说联想的机子,很多就是坏一个两个小东西,你甚至都不用知道它叫什么,换上就O了。2、摸(所谓的烧机大法),电压调低(尽量低,可以一点点往上调),然后看看哪里发热,基本上也能找出哪里短路,当然对于小白来说知道哪里烫也不一定就能修好,最令人兴奋的是一眼就看到烧坏的东西(别不好意思,就算是大师也喜欢一眼就看到坏的部位)3、量(测量),对着图纸量电压这些我就不说了,去看大师们说的吧,我说的量是最土的量,很多小白可能都分不出主板上的器件,但是没关系,主板上最多的是什么?贴片电容对吧,我们就量贴片电容,方法很简单,万用表打到蜂鸣档,红表笔接地(地在哪里?主板上的螺丝孔带铜的地方,或者USB外套上都是地),黑表笔分别测电容的两端,正常情况下,可以测得电容的一端为0,另一端有阻值,如果测得两端都为0,那么恭喜你,问题找到了,大部份的情况下,把这个电容换掉,短路就消失了(它的前后级电路短路的情况就不在这说了)。值得注意的是,主板上有很多电感,长得跟电容很像(但它一般比电容颜色深一点),它的两端阻值一般是一样的,所以别搞错了,如果不确定是电容还是电感的情况下可以查看主板上的标注,电容为C开头,电感是L。

网友:
没事少烧,烧不好,就变成死JJ啦

网友:
烧机也是不得己而为之,而且不是所有短路都适用,有些大短,或都微短都很难烧出来,如果像某位帖子里的仁兄,用测显仪量微短的温度,那就又另当别论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可操作性强。

网友:
大短一般都可以烧出来 微短就很难烧了

网友:
讲的很详细

网友(2017-05-10):
讲的很详细,好帖,收藏先

网友(2019-09-12):
电容大短路还是很容易烧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