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安(硬 件防火墙电脑)从上电CPU风扇不转-点不亮-进LINK系统自动断电维修(多灾...

楼主(2016-01-10):
机器型号:网安一体机TE-N1704(高级硬 件防火墙电脑)
板号:TEB-7042工控主板
故障现象:客户送修描述经常性不开机。
维修过程:
  前天接到客户送修网安一体机电脑一台,描述经常性不开机。自已拿到手后,目检机器主板无明显氧化和烧糊现象。先用自已外置的12V适配器供电,工控板上电后CPU风扇不转。先来个一体机侧面和正面图:

我一阵飞跑迅速折下主板,先量测主板上各大供电无对地短路,于是再次上电确认,主板无法上电及CPU风扇确实不转动。这个工控板外观较新,元器件表面无外观不良。主板肯定为电压时序上出了问题。速用万用表测主板内存电,南桥核心电,南桥待机电,CPU VORE电.分别发现PL6,PL7,PL2,PL8没有电压产生。查看工控板线路图分析,如图:电压时序图

1.第一步。先分析此板要先有V12VS待机电,后面才会产生3.3VAL和5VAL线性电。
看12VS工作原理图如下:

示波器量测PQ1 6679   MOS极输入12电正常,检测G极为8V高电平也正常。最后查出S极无12VS待机电产生。工控主板断电后用万用表量测S极阻值300欧为正常的。这个管子为12VS与12VAL线性电的隔离管.主板接上适配器12V 时经PR1和PR3分压后得到8V 控制PQ1导通产生12VS电。怀疑此管本体料坏,于是从报废板上速折同型号管子装上,奇迹产生了,如图:

主板上12VSB待机电已输出OK.但是主板居然点不亮,啊空高兴一场,原本打算要吃中饭了,看来又要木时间吃饭了。
2.第二步。检查主板南桥待机电3.3VAL,5VAL线性电。分别为PL1,PL2大电感 。

3.第三步。按数字电路三原则,先检测主板各大供电,分别为,1.5V S内存电,1.05V S南桥核心电,CPU VORE.如图:

最终结果为各大电压均为正常,很脑火,急啊。肚里哇哇叫个不停。:'(
4.第四步,用示波器量测时钟芯片,先点14.318M晶体和3.3V供电为好的。如图:

自已为图快,直接干了个时钟芯片ICS365换上,并再次上电,主板仍点不亮。:'(
只能用示波器一个一个检查时钟引脚波形是否产生正常了。
发现时钟芯片上第31脚 信号RN6 电阻在边(远离时钟芯片端)为0V,这个不对啊。如图:

量测RN6右侧却有波形供给(直接连到时钟芯处第31脚 。

再次主板断电后用万用表量测,发现RN6阻值为1000欧了,从线路图分析它应为0欧,又从报刻板上折电阻一个焊接好。上电后,工控板开机且点亮OK.来个亮机图和老化此主板。

我一路小跑吃饭去了。一个小时后,不幸又发生了,工控板居然断电了。

5.第五步。只能再次把主板取出来分析,上电后主板在系统下运行约10分钟后会有断电发生。
木有办法了,继续查啊查啊:'(。参照上电时分析如下:

用示波器量和万用表分别测第67PIN PWRBTN#信号,第73脚 SLP-S3#信号也正常。它们之间信号电平跳变也正常了。

如上图。只能仔细思考了,之后。因此工控电脑为网按工控一体机,它们有特色电路即工控一体机只要装上外置适配器12V时就会自动上电并开机。6.第6步。原理如下:PANSW经R587 33欧后更名为PANBTN#信号,它输入SIO第68脚 。再次进入主板修理站场中,当主板用到快8分钟时我用示波品量测面板排针第1脚 时居然只有2.5啊,这个不对啊。难道 是此信号上拉电阻坏了,折下测量为10K,好的。余下最大可能是C526电容坏了,折下量容值也正常,上电后示波器打PANSW信号仍为2.5V.啊这个边上还有一个跳赗。定义为AUTOPWR,它就是主板硬 件上自动上电设计了,通过CE8电容充放电原理产生PANSW信号由高低高脉冲即高低高电平跳变。7.第七步:用烙铁取下CE8电容,用万用表量测电容有50欧,正常电容为无穷大,看线路图,原来是它惹的祸啊。迅速上个同容量和电压电容后,主板开机OK,老化二小时后均正常了。一体机的客户LINK系统一路狂跑,如图。

到此网安一体机功能修复。妈啊,一看手表咱又到第二天1.11了,我的天啊坐在电脑边上从8点钟发贴发了5多小时。此机子维修过程如有分析不对之处,请各维修同行们发表意见或回贴予以指点,好对自已修板技术再提升。总结:俺来迅维网快一个多月了,学到了许多之前未接触过板卡的维修经验,多谢各位资料和技术上的分享啊。本人已从一只小小白变成维修学徒了,;P;P;P。

网友:
最后祝各位,晚安,俺也该休息了,休息,休息。明天见。

网友:
真是一波三折啊,楼主技术杠杠的,加分支持一下原创。

网友:
我的天啊坐在电脑边上从8点钟发贴发了5多小时,我们干维修的就是苦逼,吃不上饭加班是畅游的事。

网友: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得更高更高更高。
木有办法,俺能力暂时呆网内有待提升,修板技术和写贴水平还要努力提高。
各位同行亲们,不要取笑俺啊。
一般来说网安(硬 件高级防火墙工控主板,都会带自动上电功能。
从工控板设计上有二种方法可实现,第一就是上面用充放电电容电平控制PANSW#信号电平跳变。第二种就是利用BIOS  AC掉电后状态,设置为PWR -ON状态。

网友:
你拆来一个月。怎么可能 会银牌

网友:
精彩 还有图纸。。。   为什么示波器这么多刺呢  我有时候也这样 是因为接地的问题吗 ?

网友:
俺是在迅维网各位版主,首席技术和各位维修亲们的维修实贴子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
现在给自已定一条,每天必须仔细阅读十个笔记本修理贴子或计算机维修贴。

网友:
你修工控主板的确厉害,加分鼓励,随便也共享一下你的资料吧。

网友:
发帖发了五个小时 你也是够了啊 有心了  告诉你个秘密 经常发帖子很快就能一小时写好这个帖子了 不信 试试

网友:
资料,包括各种工控板的网卡,电源供电芯片等等,南北桥的数据数册。还有英特尔各系列桥的上电时序在数据手册中。还有RG82852GM,RG82945GSE,D525 CPU的三份典型线路图。还有工控主板ICH8(这个板南桥也为ICH8 NH82801HBM上电时序图,刚来网时都已上传,但刚来是自已还知道截图,所以大 家对上传里面的具体资料内容不太了解)。重复的资料不能再次上传,请各位理解网站管理规定。
手中有几个工控板保存好的BIOS资料,之前有上传过。

网友:
各位维修同行们,能否指点一下在迅维网如何能在一小时内写个好点的贴子啊。
发贴对我来说是简直是折磨啊,如果每晚上写贴至少花了俺三个小时以上,自已都木有时间看书和看维修贴了:'(:'(。
所以现在只能在周未来写一个贴与大家交流维修技术了。

网友:
楼主 图像共享一下呗

网友:
第一如何传图像,暂时俺还没有学会啊。
仅能发个贴与各位交流经验,新手一名。

网友:
板主的理论加实践能力超强啊

网友:
精神可嘉!这也能修

网友:
你这些板的图纸在哪找的,时序分析和维修方法确实好贴

网友:
楼主牛,好久没看到这么精彩的工控板维修技术贴了,赞一个,分加了!!好贴!

网友:
楼主真是利害

网友:
看来发帖比维修更难啊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楼主图纸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网或XX宝上有好多资料,对我来说眼睛都看花了,太多资料可用啊。

嘿嘿 迅维学员 你啥时候报名的啊

网友:
星期天报的啊,就是在前天。

网友:
专业的知识要学习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