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v进bios启动u盘

楼主(2016-01-10):
华硕笔记本a45v进bios设置进u盘系统启动不了怎么回事。

网友:
你关闭安全启动,改低速模式没有

网友A:
1.如果您是预装的WIN8系统,您需要先修改BIOS。设置方法:F2进入BIOS,选择security-secure  boot control 设置为disable,选择boot-将launch csm 设置为enable,F10保存退出。
2.如果您机器分区为GPT分区,您安装WIN7需要在系统内直接运行安装程序。
3.如果您机器分区为MBR分区,您可以开机ESC选择没有UEFI开头的光盘启动项,直接安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如果您是预装的WIN8系统,您需要先修改BIOS。设置方法:F2进入BIOS,选择security-secure  boot control  ...

我就是想进下u盘pe。电脑能正常开机。就是进不了u盘pe

网友:
我这个系统u盘有可能出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