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y450的正常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6-01-10):
y450根据电流如何判断哪里坏了呢正常电流是多少

网友:
你是做维修的吗    现在机器什么故障  说来研究研究

网友:
你机器现在裸板子点 电流是在吗跳变啊 说下在分析啊

网友A:
你是小白吗  这个不懂?

网友:
这个每个机器的电流跳变是不一样的,也没有固定数值的。你还打算让我们做维修的把电流数值都记下来才能做维修吗?那不累死了?而且新机和老机的电流也不一样的。基本上是看电流跳变三次,差不多亮机的!而且电流跳变是有规律的,不是随便有个人就会看的!先好好学习一下吧!

网友:
开机不显示不亮屏也不是暗屏

网友:
这个机器电源小板容易出问题

网友:
记得电流1.6以上才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小白吗  这个不懂?

不能这么说,他不懂所以才来求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