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楼主(2016-01-10):
dell n5110 原来是大短路 找到是电容的问题 更换以后 开机了 但是暗屏 外接正常 更换io了 但是就是不出blon
暗屏

网友:
缺屏3.3V供电 飞根线就好 修整机就是这样 不像修单板 客户会嫌弃你有飞线

网友:
可以用一个二级转换电压的开启信号或者电压飞到BLON,当然要根据电路适当降压或者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