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41掉电。

楼主(2016-01-10):
今天修到一片华硕的G41主板掉电,不插4PIN也掉电。 不上CPU就不掉电。应该12伏这边短路了。万用表量有个上管击空。 拆了上管再量。还是短路。下管也对地短路。量各下管没有击穿的。那是怎么回事呢。判断应该是PWM电源管理芯片,驱动芯片。贴片电容。直插电容。CPU座,都是有可能短路。那就开始拆吧。一个一个来。从简单到复杂。拆了驱动芯片。不是它。贴片电容,也不是。 直插电容。找到了。运气真好。不用不拆PWM芯片。因为它是QFN封装。焊接比较难.最后找来上管。电容换上之后。顺利跑码了。、

网友A:
原来想用烧机大法找的。看了很多师傅。说是短路不能烧机大法的。而且如果是电容短路,也不能使用烧机大法的。所以只能一个一个的拆了。功夫不负有心人。拆了几个就找到了。运气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想用烧机大法找的。看了很多师傅。说是短路不能烧机大法的。而且如果是电容短路,也不能使用烧机大法的 ...

在短路情况不明确情况下不能贸然烧鸡,不然会使故障点扩大。

网友:
看了有几篇都是这些电容坏的,下次也试试

网友B:
烧鸡须谨慎!而且彻底对地短路的你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C:
呵呵,这样一个个拆下去,上CPU试机,不怕烧其它元件吗?

网友:
电容短路的 我基本很少有碰到 应该说从没碰到过

网友:
这运气真的很好啊

网友D:
貌似 台式主板烧机烧不出来的  而且有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样一个个拆下去,上CPU试机,不怕烧其它元件吗?

拆掉电源管理IC是不能上CPU试机的,容易造成上下MOS管G级处于悬空状态引起烧本身,这里短路的电容推测是连接上管S级的。

网友:
这个经验值得我们去学习

网友:
不上CPU就不掉电原因推测是上管击穿引起S级输出电压偏低导致的,这里上官击穿推测具体现象是GD级之间阻值短路,即这里电容短路也会造成上管D级对地阻值处于短路状态。

网友:
这里损坏的电容耐压值为2.5V,应该是连接上下管S级测试点,即本身漏电的话,就会引起上管S级输出电压偏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貌似 台式主板烧机烧不出来的  而且有风险

调整好电压 就可以烧鸡 但是要确定那边就是了 不然直接整块废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样一个个拆下去,上CPU试机,不怕烧其它元件吗?

下管D和S极短路。场管没有击穿 ,只能一个个拆,拆到不短路了。还要把所以元件装上去。先量阻值。没问题了。再上假负载。测试不掉电,不短路了。才敢上真的CPU的。保守一点好。

网友:
感谢分享,长知识了

网友:
头一次遇到电容坏的啊

网友:
,爱拼才会赢两分

网友:
是我,第一时间是想去拆滤波电容,因为好拆。

网友:
电容短路的我没碰到过

网友:
主板12V电路,一般上下管坏的较多,其次供电驱动芯片,电容坏的较少。

网友:
楼主还是可以嘛,要是我 真的就是要烧鸡了

网友:
我一般遇到这情况都是烧鸡的,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调整好电压 就可以烧鸡 但是要确定那边就是了 不然直接整块废掉了

美女不是电流吗?

网友:
华硕g41很不稳定的,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贴片电容短路的遇到过,直插电容短路的还没碰到过

网友G:
CPU供电的电容短路,为什么不插4Pin也掉电?

网友:
有没有专用 设备 那样会好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G:
CPU供电的电容短路,为什么不插4Pin也掉电?

上CPU。拔掉12伏,就不掉电。一上真U .马上掉电。

网友:
发现一个问题,短路的电容。是固态电容。是向下鼓包。如是液态电容是向上鼓包,就好看到了。

网友H:
烧机  调对对应电的电压   不会烧牙西吧  例如  内存供电  1.5V    就调1.5V烧就好了  怎么会烧东西               在一个烧机 一定要裸板烧   CPU  内存  显卡啥的  必须整下来

网友I:
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帖,12V与VCORE然后VCORE对地短路,遇到这种VCORE短路的我首先会把电容拆掉,因为电容最好装。

网友:
现在感觉拆CPU旁边的固态电容,有点难拆了

网友:
固态电容短路,真的很少见啊,没遇到过,不过我修一个联想AM3的板子时候碰见过VCOER的固态电容容量减少的,看来以后要多注意固态了!

网友:
华硕G41出现这个问题真是少见,,一般都是822惹的祸

网友J:
不插4PIN也掉电,与不上CPU不是属于同一种情况吗?不插4PIN,就应当等于断开了CPU这部分的供电,这个时候上与不上CPU还有区别吗?还请指教一下

网友J:
这个电容是CPU的核心供电电容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帖,12V与VCORE然后VCORE对地短路,遇到这种VCORE短路的我首先会把电容拆掉,因为电容最 ...

版主,你所说的这个经验相当有意思,能不能解释一下:12V与VCORE然后VCORE对地短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VCORE对地短路,一般不是上管或者下管出现了短路所致吗?你为什么会想到是电容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固态坏一般都是短路,特别是CPU供电那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容是CPU的核心供电电容吗?

这个电容连接上管S级,可以定义为CPU核心供电输出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J:
版主,你所说的这个经验相当有意思,能不能解释一下:12V与VCORE然后VCORE对地短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VCO ...

意思就是上管击穿导致S级输出与D级12V输入相近的电压值,即这样就会超过电容本身耐压值引起本身正负两端阻值短路,电容这时候应该会严重发烫,总结这里电容损坏原因推测是上管击穿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F:
美女不是电流吗?

烧机电压和电流都要调节好,电流可以根据短路元器件发烫情况来进行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H:
烧机  调对对应电的电压   不会烧牙西吧  例如  内存供电  1.5V    就调1.5V烧就好了  怎么会烧东西        ...

说的对,烧鸡必须要拆掉外设,防止元器件短路出现烧鸡电流偏大烧坏本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供电的电容短路,为什么不插4Pin也掉电?

不插4IN也掉电推测是上管和电容同时损坏引起 CPU供电4-PIN接口测试点对地阻值直接短路引起。

网友:
我都一直用烧机大法,管他的烧坏了就换,说实话现在花太多时间修 主板真赚不了什么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鸡须谨慎!而且彻底对地短路的你是烧不出来的!

这里CPU 4PIN接口12V测试点对地阻值也是处于完全短路状态。

网友K:
也是,上下管都短路了野只有全部拆了看看, 而且上管烧了还得检查U有没有被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CPU。拔掉12伏,就不掉电。一上真U .马上掉电。

你说的应该是上CPU假负载情况不会掉电,拔掉12伏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插4PIN也掉电,与不上CPU不是属于同一种情况吗?不插4PIN,就应当等于断开了CPU这部分的供电,这个时候上 ...

这篇帖子的故障可以总结成不插4PIN和上CPU情况下会出现掉电情况,插4PIN接口不上CPU情况下就不会引起掉电,不插4PIN等同于上管D级失去了与12V的联系,由于CPU供电上管S级对地阻值在真U情况会出现偏低短路状态,所以会引起主板掉电。

网友:
主板在不插4PIN上真U的情况下,上管S级对地阻值有时候也会出现偏低状态。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也是,上下管都短路了野只有全部拆了看看, 而且上管烧了还得检查U有没有被烧。

一般上官烧坏的同时,CPU烧坏的机率也比较大。

网友:
这故障最麻烦了  拆来补去的

网友:
电容短路的 我基本很少有碰到

网友:
电容短路很正常呀,怎么有人说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般上官烧坏的同时,CPU烧坏的机率也比较大。

嗯,上管烧了问题也比下管烧了大啊。尤其是U,要是好点的U被烧了才是操蛋

网友C:
也就是说:
先拆再量阻值然后上假负载试掉不掉电最好上真CPU
对吧?这样也不会烧U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
先拆再量阻值然后上假负载试掉不掉电最好上真CPU
对吧?这样也不会烧U

这里拆掉上管和电容的情况下,同时可以测量下CPU4-PIN接口对地阻值情况,测量掉电情况也可以用坏的CPU来进行测试。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很顺利的找到了电容。这种是胆电容,短路表面看不出来的。也许不如普通电容好看出来呢

网友M:
上电前应量下管子控制脚的对地值`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版主,你所说的这个经验相当有意思,能不能解释一下:12V与VCORE然后VCORE对地短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VCO ...

一般CPU电路保护出现的问题就是12V与CPU供电短路,也就是上管击穿导致12V直接进CPU了。
另一种是CPU供电下管击穿导致CPU供电接地。
他这现象等于是CPU供电的上管与下管同时击穿。
如果是第一种现象12V与CPU供电短,那么一般测量所有CPU供电上管的GS之前的值就能快速找出是那个场管扣损坏。
如果是第二种CPU供电对好短路,那么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测量下管GS之间的值,如果值都正常,那么要么是CPU电源IC坏要么是CPU供电滤波电容坏(前提是拆掉CPU后量的),因为CPU供电出来就只接这几个东西。焊电容总比焊芯片快吧。所以说得先拆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一般CPU电路保护出现的问题就是12V与CPU供电短路,也就是上管击穿导致12V直接进CPU了。
另一种是CPU供电 ...

12伏对地短路。开机马上掉电。拆掉CPU测有一个上管击穿。拆掉这个上场管。VCORE对地还是短路。测所有的下管没有击穿的。只有拆到一个电容,测这个电容是坏的。拆掉后。VCORE对地不短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容是CPU的核心供电电容吗?

是CPU的VCORE电压。这个电容引起VCORE对地短路。如果测下管没击穿就先拆电容吧。。电源芯片放后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伏对地短路。开机马上掉电。拆掉CPU测有一个上管击穿。拆掉这个上场管。VCORE对地还是短路。测所有的下 ...

你这个帖子我知道我看明白了,是有人没看明白,我回复给他解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般CPU电路保护出现的问题就是12V与CPU供电短路,也就是上管击穿导致12V直接进CPU了。
另一种是CPU供电 ...

解释得'很清楚

网友:
我还没有修到过这种电容短路的,以后要好好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上电前应量下管子控制脚的对地值`吧,

这里电容短路的话,上下管控制级对地阻值就会出现偏低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CPU的VCORE电压。这个电容引起VCORE对地短路。如果测下管没击穿就先拆电容吧。。电源芯片放后再说。

此电容短路测量本身标称容量值推测会有明显下降,本身正负两端阻值短路的话,相当于失去了正向充电特性,一直接地进行放电。

网友N:
这种电容坏了,外观很难发现

网友L:
引用 网友I:
一般CPU电路保护出现的问题就是12V与CPU供电短路,也就是上管击穿导致12V直接进CPU了。
另一种是CPU供电 ...

一般上官击穿原因就是电源管理IC和电容损坏引起的多。这里拿掉CPU测量上管S级和4-PIN接口12V测试点对地阻值也在1欧姆左右,此情况属于完全对地短路,不能烧鸡解决故障。

网友O:
固态的电容反而不如以前的电解电容好看了,一目了然

网友:
学习了。先把经验收藏,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种电容坏了,外观很难发现

是的,这里电容损坏就是所谓的漏电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O:
固态的电容反而不如以前的电解电容好看了,一目了然

固态电容与电解电容相比比较容易耐高温不会容易鼓包

网友P:
这固态电容 烧鸡都烧不出来 只有一个个拆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固态电容 烧鸡都烧不出来 只有一个个拆

严重漏电烧鸡是不能察觉有发烫情况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L:
一般上官击穿原因就是电源管理IC和电容损坏引起的多。这里拿掉CPU测量上管S级和4-PIN接口12V测试点对地阻 ...

台式机就那几个东西,根本就 需要烧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台式机就那几个东西,根本就 需要烧机

是的烧鸡法只用于短路元器件无法用拆件法排除的情况下进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烧机  调对对应电的电压   不会烧牙西吧  例如  内存供电  1.5V    就调1.5V烧就好了  怎么会烧东西        ...

烧鸡电流控制不好就会烧东西的电压没有关系

网友:
示波器强大……直观准确!

neco -10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这种电容坏的很少,一般都是坏无极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