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s400ca超级本跑代码55

楼主(2016-01-10):
一台超级本原来的内存全烧掉了。现在把内存拆了跑55  EC   南桥都换了还是不行。现在是另外插的内存也是一样跑55插不插都跑55.求高手。BIOS也刷过了。前一个代码好像是16跑太快看不清。

网友:
电流现在0.8A测试所有电压正常快没办法了。

网友A:
   感觉  CPU 好像也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  CPU 好像也坏的

因该不会吧。。现在不想换CPU太贵。我买内存也比买CPU划算。

网友:
顶下这贴另外求内存电压的V数。我这个内存槽上面写着是1.5V。但是我搜索D9QBJ这个内存棵粒又是1.35V但是图纸上也写着1.5V所以有点迷惑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TB购来8片D9KBJ内存搞定。好贵。20一片。。。在这之前试着改过PCB-ID0  PCB-ID1 都不行。说明这个板如果内存坏了必须更换原来的板载内存。另外内存电压1.5V也正常的。用了一会内存不烫。

网友:
楼主电流是不是到0.73 我没测试卡不好确定

网友:
不跑码的很多还是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