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2016-01-10):
如图 可调电源不挂负载显示有0.02的电流

网友:
3位数码显示的,我都用4位的,楼主买个四位数码显示的吧

网友:
那个是待机吧!

网友:
楼主你想表达什么?是按开关没反应?

网友:
应该有漏电吧

网友:
可调电源不接任何设备就有电流0.02A?那就是可调电源的问题了,一般应该是里面的电位器坏了,不过这种换了也只能用一段时间,建议楼主换一个可调吧。4位-5位的现在才两百来块。

网友:
我的是电位器坏了,换一个就好。换的是50K的

网友:
我的也是,就是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
楼主买个四位数码显示的吧

网友:
正常情况不用担心

网友:
我的有时候也是这鸟样,不用管它

网友:
第一熟悉了就好,第二直接换掉。

网友:
数显下面小洞里有个可调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