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型号K42jr rEV4.1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01-10):
华硕K42JR开机不显示,电流0.85A左右,有时候1.18A左右风扇,有没有兄弟遇到过啊,这台机子是不是有通病啊
华硕

网友:
兄弟啊, 修机器都是有通病, 那该多好

网友:
刷BIOS 看一下 还是不行干北桥

网友:
有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你拔一下内存看看有没有跑码再说啊

网友:
跟着时序一步步来

网友:
华硕的BIOS坏得多啊

网友(2016-02-21):
我的也没搞定

网友:
会不会是那个电阻的问题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这机器问题多多,不好修,刷BIOS 试一下

网友:
这款鸟机器,问题真的多,BIOS版本又多,很费时间

网友:
amd的直接干北桥吧

网友:
cpu的电容,显卡,bios都是通病

网友:
测量下显卡是否有电压.另外也考虑刷BIOS

网友(2016-04-19):
电流上到0.78就上不去了 谁修到过吗

网友:
我的 是拔掉CMOS电池就开机正常 插上去就不开机 什么情况

网友:
查条件,感觉复位都没出

网友:
多查几个工作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