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641 -3.11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01-10):
  昨天早上开店一会,一位开店的顾客说有两台电脑坏了,看下能不能把两台的配件装在一起能不能搞一台能用的。顾客没把机器带来,到他店里一看。一台老掉牙的机器,另外一台3代AMD的主机。和客户说只能修那台更好的。装上诊断卡,插上电后不跑码。跟客户说要把机器带回里修。
 现在开始维修:  不跑码
 先测量各大供电吧 AMD供电顺序:内存---VDDA---CPU------总线
 测到内存电压和VDDA电压都有电压,测到CPU供电时没有
 电压
 没CPU电压先查EN VID 供电
 电源管理芯片是isl 6323B 10脚供电正常 24脚EN 没有电压
 在论坛上找到2.0版的图纸 3.11能用
 开始查找EN的来源,V星主板不标元件号没图纸新手真是搞不了,我也是第一次修CPU供电,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只能看电路图跑线了, EN受控于VCC_DDR VDDA_25  和ATX_PWROK 没点位图,只能一个戳了。没想到Q19 Q18 Q17 既然在CPU座架了底下,找了好久。Q17 G级没电压,Q17电压来源于VCC5_SB经过472排阻,看到472排阻,经常在论坛上看到472坏的,捡到鸭子的。测量472一端有5V另外一端无电压,明显472坏了。于是从别的V星料板上拆了472焊上。有5V了CPU供电也有了
跑码亮机。维修到此结束。

第一次发贴,有误的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和谅解。大家多加点分:lol:lol

 会员11434432元2023-3-6 19:10

网友:
恩  就是图纸有点花花的...这个板子可以说是通病

网友A:
472排阻在这里开路是通病,一般是受潮腐蚀引起。

网友:
好帖   思路清晰  图片精美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72排阻在这里开路是通病,一般是受潮腐蚀引起。

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一般是822.

网友B:
如果有电压Q17导通把电压拉低,那Q18也就截止了,EN是低电平开启的吗?ATX_PWROK在这里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电压Q17导通把电压拉低,那Q18也就截止了,EN是低电平开启的吗?ATX_PWROK在这里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

EN是高电平开启在这里,ATX_PWROK就是主板触发上电电源8脚输出的电源好信号,在这里推测也是控制Q18 N沟道MOS管饱和导通和截止状态变化工作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电压Q17导通把电压拉低,那Q18也就截止了,EN是低电平开启的吗?ATX_PWROK在这里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

EN 开启信号如果是低电平开启的话,isl 6323B电源管理IC是不会正常工作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学习了。

网友:
看来维修按照时序走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 开启信号如果是低电平开启的话,isl 6323B电源管理IC是不会正常工作的。

ATX_PWROK在这里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

网友:
楼主第一次修CPU供电  碰到简单 的了

网友:
华硕822排阻坏的多,MSI的没听说过坏得多,帖子加精华了,希望多多发类似这种有图有电路分析的帖子

网友:
V星主板的CPU供电开启控制管是在CPU座子下面,记住了,下次也秒杀一个看看!

网友:
以后遇到V星不跑码  没有CPU供电也可以秒杀了

网友C:
这个EN的开启太复杂了,看的晕晕的,Q19是个6脚的小芯片吗?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很谦虚,还说
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EN的开启太复杂了,看的晕晕的,Q19是个6脚的小芯片吗?

Q19是6脚芯片

网友:
这是秒杀的节奏啊,楼主技术不错,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时序分析的很到位啊,赞一个,只有一分给你了

网友:
跑线花了不少时间吧,耐心很重要

网友:
恭喜恭喜  第一次有意义

网友D:
我对你的描述有异议,Q17 G虽然是VCC5_SB过472控制的,但是它同时受控于Q19。所以Q17 G为低是正常的。因为VDDA_25、VCC_DDR控制的Q19中的2个NPN三极管都导通了。导通之后拉低Q17 G极,Q17截止。Q18才能导通,才能出来低电平的VCORE_EN#。

CPU电源管理芯片的EN是高电平开启的,VCORE_EN#为低电平,所以NPN三极管Q15也是截止的。+12VIN经R107、R32分压后产生1.02V高电平的VR_EN(此芯片EN开启阈值约0.85V).开启CPU管理芯片。

大家看看我说的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对你的描述有异议,Q17 G虽然是VCC5_SB过472控制的,但是它同时受控于Q19。所以Q17 G为低是正常的。因为V ...

你分晰的很对,只是在写帖子的时候把Q18写错成Q17,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EN的开启太复杂了,看的晕晕的,Q19是个6脚的小芯片吗?

不是6脚小芯片,而是双NPN类型三极管组合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对你的描述有异议,Q17 G虽然是VCC5_SB过472控制的,但是它同时受控于Q19。所以Q17 G为低是正常的。因为V ...

这里VCCDDR 控制的NPN类型三极管一般会早于VDDA2.5V电压相连的NPN优先饱和导通,根据主板上电时序类型可以理解。

网友:
又是小排阻惹的祸了.

网友:
嗯,这个是通病了,我都修过好几块了,,,

网友:
向你学习    我现在都没有那个耐心 去修板子了   20分钟搞不好  就不修了 让客户换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72排阻在这里开路是通病,一般是受潮腐蚀引起。

问一下我的一块联想G31的主板插电就开机,可以亮点关机之后还开机。是io的问题吗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又捡钱了!

网友:
想问问,这个472我找不到,你有拍照吗??

网友:
找到了 汗,刚刚傻眼了  眼残 了一次